关于八轴于X8效率的测试

楼主(2014-06-02):
之前一直飞异形X8,X8的优点是小巧,携带方便,并且降落时不会左右摇摆,并且方向锁的很好,缺点是效率低,但一直纠结于效率低了多少,不得而知,索性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个折叠八轴来和X8做了个测试,(同样电机,同KV,同电池的情况下,)不同点在于X8起飞重量5.96公斤(含2轴微单云台及5N相机),八轴起飞重量6.255公斤,(八轴第一次飞,没敢挂云台相机,用一块1370克的电池作为负载的)X8的悬停时间是9.56分钟,八轴的悬停时间是15.38分钟,降落电压都是标准的3.7V。结果很明显了,平铺八轴效率要比X8高不少。下一步是做一架四轴,用6S10000的电池,起飞重量控制在4.4公斤内,做一个测试,哈哈,把X8拆了改四轴了。

网友:
果然如别人所说,效率掉1/3

网友A:
既然都做实验了,干嘛不用相同的重量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做实验了,干嘛不用相同的重量测试呢

因为没有刚好重量的电池啊,八轴比X8机架重差不多300克,折叠八轴空机重1100多克,X8空机重800多克,所以这样测试的话也是差不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刚好重量的电池啊,八轴比X8机架重差不多300克,折叠八轴空机重1100多克,X8空机重800多克,所以 ...

x8可以省4套管子管夹,机架轻是合理的,支持楼主的测试

网友:
非常不错的测试,感谢lz。
对x8效率有了直观认识。

网友B:
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问题,X8效率肯定会低一大截,但是在相同的面积下,它所产生的升力会大很多。

网友:
支持楼主求是的态度 谢谢分享实验结果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的问题,X8效率肯定会低一大截,但是在相同的面积下,它所产生的升力会大很多。

哈哈,很可惜我脚后跟没长脑子,估计你脚后跟长脑子了

网友C:
平铺8的速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铺8的速降如何?

速降会摇摆,这点不及X8。航拍的话X8合适,如果追求效率长航时那么就平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降会摇摆,这点不及X8。航拍的话X8合适,如果追求效率长航时那么就平铺吧。

用多大的电池?
我的H8,起飞重量5公斤时,用15000电池悬停26分钟。
X8,起飞重量10公斤时,用15000电池航线飞行10分钟、
没感觉到效率低呀、

网友D:
技术贴!顶!x8是航拍专用机!10分钟足以!不需要很长时间!只要稳定就ok!

网友:
跟我测试的差不多,同样电机同样桨带同样的负载,x8比米8悬停时间少大约30%
不过米8的面积比x8大很多,我是用xxd2208带8045专门做的测试,鉴于x8效率降低较多,米8空间太大,最后还是选择了大四轴
安全性稳定性肯定不如两种8轴的,但是各有好处吧,取舍由个人需求。

网友:
X8和平铺8效率有差距感谢实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电池?
我的H8,起飞重量5公斤时,用15000电池悬停26分钟。
X8,起飞重量10公斤时,用15000电池 ...

6S10000的格式,2次试飞同一组电池飞的。你是什么配置?桨怎么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贴!顶!x8是航拍专用机!10分钟足以!不需要很长时间!只要稳定就ok!

谢谢机器猫人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6S10000的格式,2次试飞同一组电池飞的。你是什么配置?桨怎么配的?

4822配14寸碳浆,电机每只比你的轻50g吧

网友:
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22配14寸碳浆,电机每只比你的轻50g吧

起飞重量多少?电机上就比我的轻了4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电池?
我的H8,起飞重量5公斤时,用15000电池悬停26分钟。
X8,起飞重量10公斤时,用15000电池 ...

我认为楼主的测试对于实际应用参考意义有限,因为同样大小的浆本身就不是实际应用时的情况,举个例子说如果平铺最大用15寸浆的话,那么x8四轴也用15寸浆,这个不用测试效率肯定会降低不少(0~50%),但实际使用的情况是x8支持更大的浆,可以用大浆来抵消上下电机重叠造成的迎风面积的减少,所有个人认为把两者都配置为支持桨叶尺寸的极限大小后的对比才有实际参考意义,或许结果是x8可以胜出的(同样的能量消耗,x8由于少4个机臂重量更有优势),

网友:
支持多做实验!

网友E(2014-07-10):
最近我也想把x4升级为x8   本身轴距660     4822   kv 570    从网上购了4822  690 的  不知道kv不一样  可不可以混搭成x8   kv570  我配的是1365 碳纤桨    手上还有四对新的   不知道这样混搭可否?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想把x4升级为x8   本身轴距660     4822   kv 570    从网上购了4822  690 的  不知道kv不一样  可 ...

KV不一样,不能一起用啊,你是想炸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