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正飞没有问题,对尾前翻对头倒飞后,飞机总是 ...
新手请教,正飞没有问题,对尾前翻对头倒飞后,飞机总是偏右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02):
如题,这两天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正飞没有问题,飞机也很稳。但正飞向前翻,倒过来时,此时对头悬停,飞机总是有点向右歪,请问是什么问题。
配置如下:
飞越 450 机壳
花牌
电机
好盈 50A
亚拓
舵机
kst 515 尾舵
k8
陀螺仪
frsky 的接收机
首次飞没问题,后来倒飞错舵导致炸机,现在飞机翻过来就有向右侧偏的情况(倒飞对头状态),不知是何状态导致的。

网友A:
都是歪的。。

网友B:
都会倒飞了,还是新手。

楼主:
自己顶下,请好心人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会倒飞了,还是新手。
谈不上会,8-9次出现一次炸机,还不是很稳定。

网友C:
多数情况下是手法水平问题,多练就没事了

网友D:
手法问题,多练习就好。

网友E:
歪了修正一下,不会歪很厉害就行

网友F:
感觉是手法问题,舵量没掌握好。

网友G:
是反过来就歪还是一开始正后来慢慢歪。。如果前者可能和锁尾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