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55cm的船请教配置

楼主(2014-06-02):
55cm的船 120A的电调 3S 25C
电池
想买个B3650S 800W的
电机
请问一般要多少KV的 还有出轴多少 谢谢了 新手自己瞎捣鼓的 浆435的够不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3000kv. 32的浆就不错!

楼主:
谢谢 手里有个硬轴 出轴5CM够吗

网友B:
5CM差不多

网友C:
用硬轴的话,还是用2858电机,直径比3650小多了,出轴角度好一点

网友D:
曾经有条55cm的船,用的速翔2858kv3200,3s4000,海王90a,435铝桨,硬轴,出轴6,角度经量往平了放。
如果是硬轴的话,听楼上得没错

网友E:
楼主你都没说是什么船型,不同船型用的电机也不同。就如2858/3600KV用在55的虾上是很好,可用在55的O上就不怎么好了。随便说一下,3650的KV在2600左右会好些配435桨

楼主:
看了看自己搞还不如买个虾省事 我在烟味那看了下43CM的小虾 用的2040的电机 我想换个2848 或2858电机 是否过重啊 可以的话配多大浆

网友F:
太小了玩着没意思,2040我有个,没意思,最后还是花了更多的钱换大的。

楼主:
我说的就是换个大电机 想一次到位 电机大了浆和轴是否也要换啊

网友:
有船的图没,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