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V977?杀人神器???

楼主(2014-06-02):
这是上次爆轴承射桨的图片,拿回了桌子上拍的。

继上一次爆轴承射桨之后,我吸取教训了,买了6颗NMB的轴承,全部换上,昨晚玩了一晚上6轴,飞得十分正常,突然。。。。。

飞着飞着啪地一声,两片奖射在了墙上,吓了我一大跳,幸好没射中我!!!!
这是两片桨的清晰图,可以看到,轴承没爆,但是中轴螺丝爆了!!!!
我发誓我把中轴螺丝特地拧了好几遍,确认拧好了才开始飞的。

今天我斗胆重新换上螺丝,装好桨,继续飞,一开始飞还挺好,后面小炸了一次(收油门飞机打到了墙上)之后飞地就有点不正常。
推油门机子很没力,检查大齿,没问题,认真一看,旋翼头固定中轴的一颗螺丝没了,当时觉得特奇怪,不可能没上螺丝的!
想把旋翼头拔出来,一直拔不出,认真一看,旋翼头里面藏着一半的螺丝!!!!!螺丝拦腰截断了!!!!!!

真的好恐怖。。。。。。。。。。各位魔友你们说怎么办好。。。。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 没有模型的质量.. .

网友A:
又见你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你出事了。。。

我快疯了= =

网友:
换整个旋翼头吧 看看谁家的 能用 伟力的反正不敢恭维啊

楼主:
把旋翼头大卸八块,终于拆出来了。。。没有了一半的螺丝。。。

网友B:
为什么又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又是你、、、

可能是跟ID有关

网友:
            额          便宜出我

网友C:
我也刚入了一台977,确实很好飞。但看到你这样的遭遇我有点担心。想到一个念头,把两片大桨在根部打孔然后用鱼线穿起来,其中线再固定在旋翼头上,不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一会试试看。
这样的话即使射桨应该可以牵扯一下,不会***的射出来,甚至射不出。

网友:
到付送我吧。。。。。。。。。。。。。。

网友:
横轴螺丝不能扭太紧,这么小的螺丝很容易金属疲劳,正确的方法是上螺丝胶,2~3丝就好。

网友: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LZ和V977,八字不合

网友D: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别说是977,也不能怪977,任何一个模型都有危险的,就像任何一辆机动车都会肇事一样。这和977没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别说是977,也不能怪977,任何一个模型都有危险的,就像任何一辆机动车都会肇事一样。这 ...

问题上面有一次是正常飞的时候爆螺丝射桨,这是神马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上面有一次是正常飞的时候爆螺丝射桨,这是神马问题= =

不过反映977问题的人确实很多,但想想就花了这点钱,想要质量很好,似乎是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入了一台977,确实很好飞。但看到你这样的遭遇我有点担心。想到一个念头,把两片大桨在根部打孔然后 ...

第一肯定会影响飞行,第二旋转的离心力那么大,鱼线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