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接线的问题 (日本手)

楼主(2014-06-02):
各位大大 大家端午快乐

我看说明 KBAR 接线 CH2 接 螺距   CH3接 副翼

为什么接上去了以后  我的控右边是 和左边反了?(我是日本手)

我能把 CH2 和CH3 对换吗

网友A:
按照hr3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hr3来接

我如果 按照 正常(HR3 2通道螺距 3通道 副翼)来接  ,日本手的 螺距就到 左手去了。。。

是啥原因啊,我应该如何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 按照 正常(HR3 2通道螺距 3通道 副翼)来接  ,日本手的 螺距就到 左手去了。。。
...

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选择十字盘模式和左手油门和右手油门没有关系吧、我是右手油门 无副翼的情况下 遥控器里选择传统十字盘模式(NORM  1颗伺服机)在kbar里是选择的HR3模式  使用正常。1是升降2螺距3副翼  你的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接错了发俩个图 希望对你有帮助

AUX1和2要看你的控里是怎么设定的  我一般是用GEA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果 按照 正常(HR3 2通道螺距 3通道 副翼)来接  ,日本手的 螺距就到 左手去了。。。
...

还有就是你因该说清楚你的机型、接收机的型号

网友B:
如果螺距副翼升降不对有一步是调舵机的,在那里调,每一步都有说明的。

网友:
估计他想说的就是在KB设置里面弄个斜盘舵机反向,即可解决问题。和接线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选择十字盘模式和左手油门和右手油门没有关系吧、我是右手油门 无副翼的情况下 遥控 ...

大哥谢谢你

我搞定了。。。。

原因是这样,我把 CH2 和 CH3 按照你说的接

然后把 通道变一下 舵机方向变一下 现在正常了

我原来以为把CH2 和 CH3 反接 一下通道正确了就没事
但是看了网上一些帖子,说如果CH2 CH3反接了就会炸

所以还是 按照你说方法接了以后 把舵机的方向反了一下
HR3

正常了  修正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螺距副翼升降不对有一步是调舵机的,在那里调,每一步都有说明的。

是的。。。。。就是调舵机那里把方向反过来就好了

本来我把CH2 和 CH3 的线 交换了一下   遥控上的方向就正确了。。

但是发现即使遥控方向正确了,但是修正会出错 。。。。。

所以 CH2 和 CH3 一定不能反接。。。。。。。

要变就变舵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