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调怎么改成支持4S?

楼主(2014-06-02):
3S电调怎么改成支持4S? 要改那个模块吗?

网友:
加点钱

3S支持 没法变成4S支持
建议以后买电调考虑延续及自己进步带来的冗余量

网友A:
有人用普通的3S天行者电调直接上4S没问题,理论上4S电只高出4伏电压,一般的元器件都能接受。电调里的元件耐压都在30伏左右,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不用电调里的BEC,用外置BEC向接收和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普通的3S天行者电调直接上4S没问题,理论上4S电只高出4伏电压,一般的元器件都能接受。电调里的元件耐 ...

3S天行者的确不供电能上4S,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用3S的电调供电(挑掉红线),上4S,会不会烧了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天行者的确不供电能上4S,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用3S的电调供电(挑掉红线),上4S,会不会烧了供电? ...

挑掉线不用了,怎么会烧?7805等线性电源空载不会烧的。开关式电源是不可以空载的。

网友:
直接上,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掉线不用了,怎么会烧?7805等线性电源空载不会烧的。开关式电源是不可以空载的。

谢谢大侠   我有个精灵1中心板 不用他的自带供电(只支持3S)上4S应该不会烧了吧

网友:
買過合適的總比左改右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