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一个手抛机改摇控机

楼主(2014-06-02):
这个飞机儿子玩的差不多快烂了,于是改了个摇控机来玩.

1S电调改成2S电调

电机并联拉力测试

装配完成,天七控,四通接收,全油门拉力110g,2S/850mah自已组的锂电/飞机起飞重量129g

装好还没上天就出差了,回来试了再来上图.

网友:
不错,两电机再拉开点距离还要好看些

网友A:
是遥控不是摇控,1S电调改2S电调上一张电路图可看清楚些。

网友B:
最后一个图是什么设备,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图是什么设备,求解

下面是0.1g精度的测力计,上面是自制的拉力测试座,最上面是配重用的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控不是摇控,1S电调改2S电调上一张电路图可看清楚些。

没画电路图,因为比较简单,所以直接就改了
其实就是用原来的单片机控制器,给单片机加了一个5V的稳压,将单片机的输出端加在了一个大一点的MOS和上,就完事了,因为是有刷电调,所以控制的MOS管只有一个,如果是无刷就得加六个了,比较麻烦,无刷的不建议改.

网友(2018-05-09):
上天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