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齿中心座 如果有问题会引起震动吗

楼主(2014-06-02):
450震动问题,
基本上全部换了零也找不出原因,
是因为
十字盘 处侧版断了
。换了侧版。问题就来了。不上大浆油门在30% 时。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不装尾浆全油门也不嘛手 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 。尾轴换了2根,尾轴承换了,尾浆夹座换了,主轴和主轴承换了。都不行。 尾波、旋翼头。尾桨夹总成都换新的了 也不行。请教
两个月了,也没解决,我想起来了在
十字盘 处侧版断了前两天,
主齿中心座的单
向軸承不作用
电机
转大浆不
转,上油后
转了一会儿好了,第2天也是这样,
第3
十字盘 处侧版断了,现在
不装尾浆全油门也不嘛手,但是
垂直尾翼左右抖动1-2MM.

网友A:
齿轮没装好?

网友B:
确实头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把旋翼头、尾波、舵机、陀螺仪等都换了个遍还是有问题,最后换了主轴才好了,坑爹的是,有的主轴虽然是新的,但新买的主轴也有可能本身就有点弯的

网友:
我碰到的是什么都换了,低速不震动,高速也不震动,就中速的时候震动,搞的我头都大了,空中不震动,每次要离地的时候震动和落地后震动好大,这病一直没治好,难道是尾撑软了,就尾撑没换过。我另外一架都是旧的可是震动极小,那是尾什么呢?

网友C:
我也有同感,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件件的换,形成新旧不协调,震动难消除。

网友C:
两片尾桨有问题,用秤一秤,找两片重量一样的,也可能有好转。

网友:
现在是
不装尾浆只
装
尾浆夹座,
尾撑麻手,
垂直尾翼左右抖动1-2MM

网友D:
我的也是要离地的时候震动和落地后震动好大,炸过一次,浆砍路灯杆了

网友E(2014-07-16):
两片尾桨有问题,用秤一秤,找两片重量一样的,也可能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