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僵用户准备转投零度,咨询X4V2性能

楼主(2014-06-02):
1米轴距六轴,目前NAZA顶着。。
看中零度的安全性能,觉得牺牲一点用户体验也是值得的。。
价格上觉得X4V2比较合适,但是找不到类似的比较测评。。
想问下各位前辈,X4V2和WKM有否可比性?

网友:
等你出个评测

网友:
和wkm同等级的是X4

网友A:
还是X4P吧,挂零度云台稳得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X4P吧,挂零度云台稳得一笔

x4p有点超预算了,转投零度等于放弃禅师的增稳,可能会用第三方云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x4p有点超预算了,转投零度等于放弃禅师的增稳,可能会用第三方云台

用了就知道零度云台是如何秒杀禅思的

如果预算可以,建议双子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就知道零度云台是如何秒杀禅思的

如果预算可以,建议双子星

继续请教,零度X4对大于1米架子的支持如何?和WKM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零度X4对大于1米架子的支持如何?和WKM比呢?

没有任何问题,零度飞控的特点就是飞机越重越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