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DFC连杆修复

楼主(2014-06-02):
手上一大堆坏的DFC连杆大都是螺丝断头了,想到可以敲下轴承备用,可是用尽办法也没成功取下一个完美的。丢了又觉得可惜,今天花了一天时间改造成功。刚刚试了在450L上飞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一边用全新的,一边用修复的测试暂时完全OK,就是不知道耐久性能如何。

加强结构

加强结构

改造成功

改造成功

切槽打孔

切槽打孔

网友:
物用至极,好

网友A:
没看懂是怎么弄上的那个拉杆

网友B:
搞不明白 DFC  是反人类的设计 维修复杂  成本高   有几个人能飞出 DFC  和FBL  的区别  都是人云亦云~~

网友:
DFC  不合理 不科学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 DFC  是反人类的设计 维修复杂  成本高   有几个人能飞出 DFC  和FBL  的区别  都是人云亦云~~

你是不是搞反了 DFC 怎么会维修复杂呢 载人直升机绝大多数都类似DFC

网友:
还是FBL好  炸了损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怎么弄上的那个拉杆

看懂了吧?用一个普通的拉杆埋在槽内再穿过洞折弯……

在连杆上开个槽再打孔

在连杆上开个槽再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搞反了 DFC 怎么会维修复杂呢 载人直升机绝大多数都类似DFC

载人直升机的结构都是类似FBL, 有相位器的。

网友:
真机都有单独相位器,而且一般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怎么弄上的那个拉杆

现在看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