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接线请教

楼主(2014-06-02):
本人愚钝。现在手中的450电直换陀螺仪,但是不会接线。还望高手能指点下或给图片链接。感激不尽!

网友A:
什么样的接收  什么陀螺仪??
不说出来谁会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接收  什么陀螺仪??
不说出来谁会接啊

我是问,舵机 电调 怎么连接陀螺仪上,陀螺仪又怎么连接在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接收  什么陀螺仪??
不说出来谁会接啊

舵机 电调 怎么连接陀螺仪上,陀螺仪又怎么连接在接收机上

网友A:
好吧  你这样我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 电调 怎么连接陀螺仪上,陀螺仪又怎么连接在接收机上

好吧  你这样我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你这样我无能为力了

电调线是不是接在接收机3通道?陀螺仪是hb730 浩马特

网友B:
左上舵机---1通道;右下舵机---6通道;后舵机---2通道;电调---3通道;陀螺仪---4通道;陀螺仪感度---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舵机---1通道;右下舵机---6通道;后舵机---2通道;电调---3通道;陀螺仪---4通道;陀螺仪感度---5通道 ...

马上试试,谢谢哈!

网友C:
接收不一样 默认的通道定义不一样,你不说撒接收和你说了也不一定对 楼上的是f默认 另外可自定义每个通道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不一样 默认的通道定义不一样,你不说撒接收和你说了也不一定对 楼上的是f默认 另外可自定义每个通道的 ...

天7 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