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正常,下降稍微快一点就各种飘,如何破。

楼主(2014-06-02):
MWC控!自己改的小鸡鸡!上升飞行都正常,下降的时候缓缓的还行,稍微快一点,就各种飘移,甩头。各种形态的掉下来,给油也没有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偏偏的漂砸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各位大师指点,对了,掉到地面后还是可以起飞的!谢谢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试试其他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其他电池看看

六块电池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块电池都一样!

把配置照片放上来给大神们看看,没配置照片很难判断。

网友B:
多轴都有这毛病的,收油下降慢一点,或者把d调高点看行不行

网友:
你说的飘是晃吧?多轴下降快了都晃

网友:
Z字下降,但更耗电,慢慢降吧。

网友:
只要是平铺的都不行,只有x8下降不晃

楼主:
内容我的是用玩具,伟力222改的,自己做的MWC飞控板,用的华10控!就这些了,想问问大家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只有增加軸距才可減低***下降時的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增加軸距才可減低***下降時的晃動

有道理,自从接触四轴,就对您印象深,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自从接触四轴,就对您印象深,谢谢您!

不是吧 , 我都是新手 , 玩了數個月玩具而已

四轴機 , 愈大台愈穩定 , 主要是軸距問題 ,
看過不少飛友都是把飛機會邊軸都加長1吋左右 , 已明顯減低了那個問題了 ,
但又不能加長太多 , 因為馬達及槳葉都要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 我都是新手 , 玩了數個月玩具而已

有缘,因为我也喜欢玩具,不是买不起无刷的,因为安全,砸人也没多大事!轻,耐摔,不容易坏,省钱!续航长,100块钱能买七块电池,能飞一个小时,哈哈!大鸡鸡能吗?总之谢谢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 我都是新手 , 玩了數個月玩具而已

对了,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想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缘,因为我也喜欢玩具,不是买不起无刷的,因为安全,砸人也没多大事!轻,耐摔,不容易坏,省钱!续航 ...

說得對, 玩具機沒有壓力, 又平宜, 掉了壞了買過一台都是100~200元

网友:
说的对,我现在都是用小四轴练手,那自稳比我那450牛多了,微调好了在室内纹丝不动哈哈,还可以空翻。买了四个电池,还买了几个备用电机,到现在就换过一个电机,摄像头也坏了。就一块小板,看来还是没有电调直接驱动的有刷要灵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