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歼10首飞炸机视频,高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4-06-02):
视频上传后不太清楚了。最后咦的那一声,就是飞机落地碎片飞起来的时候。。高手看下飞机是哪里出了问题,老婆帮忙拍摄的,拍摄的不太稳。。
说一下我操控飞机当时的感受。。全油门滑跑起飞,拉起离地那一刻,感觉飞机挺稳的,飞机上天后,一直感觉头有点仰,我一直全油门,飞机一直是大迎角,感觉飞起来很吃力。貌似我松油门到70,感觉飞机马上要失速,立刻又全油门,全段视频基本一直都是全油门。。

上天1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就试图要对准跑道低空通常,就是飞到山那边的上空,准备从第3边向第4边跑道转弯的时候,飞机总是不听话,姿态乱摆。第一次没找准跑道开始绕圈飞第2次,第2次就更危险了,我在第3边向第4边跑道转弯的时候,飞机突然猛掉高度,我转弯副翼量并不大,飞机当时最多测45度,而且我是慢慢的拉升降,并前打了方向舵辅助转向。飞机猛的往下,当时飞机已经掉进山谷里了,我根本看不到飞机,只能凭最后一看看到飞机的感觉,稍微打了点副翼感觉机身应该修正过来了,然后拉升降,神奇的是,飞机居然又起来了。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然后开始第3次复飞降落。第3次我把飞机拉的很高,我知道当时马上就没电了,大角度转弯,飞机终于是对准跑道了,但可悲的是,没电了。。我把升降60左右,飞机一直保持大迎角下降,在距离跑道2米左右的地方,大迎角直接拍到一个石头堆上。因为石头堆地形比公路地,所以当时我是没看到飞机拍上去那一刻,但是我看到了飞机零件炸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都凉了。。飞行下来给我的感觉,J10在空中特别的费尽,动力有点不足,或许是我哪里没弄好,而且转弯的时候,猛掉高度,而且飞机还会倒过来。。有一次转弯我大概大副翼让飞机倾斜45度,然后轻拉升降,飞机居然倒过来了,把我吓了一跳。

再说点闲话,这个飞机回来后,那叫一个爱惜啊,看到飞机比看到自己老婆都高兴。因为在家放了一段时间没有飞,我就把起落架放下,把飞机摆在桌子上。然后又怕飞机放那时间长了,因为飞机太重,把海绵轮和桌子接触面压扁,就把轮子下面垫上了珍珠棉。又过了几天一看,2CM厚的珍珠棉被压的剩0.5CM了,感觉这样还是不不行。伤轮子。就把起落架收了,用泡沫做了个U型的飞机拖,拖住飞机。而且还在泡沫的上面铺了层飞场软的海绵。。我对大J10是多么的心疼和爱护啊,当我看到飞机炸到石头堆上,心疼了,再回家的路上,心里已经放弃了J10,以后也不打算再飞J10了。。回家立刻就把设备全都拆下来了。到晚上12点的时候,又决定再把飞机修复好,重新上天,一定要把J10练成,因为实在太喜欢这架105的大J10了。。从晚上12点开始安装设备,修复飞机,一直搞到早上6点算是完工了。坐等各位高手看了视频找出问题所在,解决后准备第2次试飞。

网友A:
我首飞也遇到情况,把垂尾里的配重块拿掉,尾喷口水平安装就好了,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楼主:
昨晚上已经连接把拆了的设备又安装上去,而且把飞机也已经修复好了,准备再次试飞。。我感觉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飞机在天上非常的难操控,不听话,虽然我技术还不行,降落肯定是不行,但也不至于在天上也飞不成啊。我就是在天上飞的时候,也感觉飞机时刻都会坠毁,当时根本没有享受的感觉,只感觉很痛苦。。对了。我忘记提了很重要的两点,我想可能飞机不听话导致炸鸡,就是这两点原因。。第一我安装了飞控,NX3,很便宜的飞空,以前我曾在N架飞机上安装过,效果非常的不错,包括我的90毒蛇上也安装了。飞行和降落都很稳定。。而这个J10却不好弄,因为J10本身是三角翼类型,但飞机自身带的有混控板,而NX3飞空上说明的,飞三角翼类型的飞机需要把飞控调到三角翼。但是如果混控已经有了,再吧飞机调成三角翼的话,混控就又错了。所以我把飞控用的是普通模式,但我起飞前观察飞空修正的姿态是正确的。以为就没事了。。还有一点致命的原因就是飞机偶尔会全身舵机抖动,感觉像是断电又通电的状态,包括鸭翼也是。。在起飞前2分钟调试的时候还出现过一次,后来我等了一会没再出现,就开始飞了。。。。我想飞机在空中转弯,然后突然倒过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小弟用的天地飞8控,8通道双线接收。,这个控用了快2年了,从未有过失控记录!控绝对是没问题的,因为我飞其他飞机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首飞也遇到情况,把垂尾里的配重块拿掉,尾喷口水平安装就好了,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尾部没有配重啊。我的是V2版的,没发现有配重!

网友:
怎么3分钟不到就没电了,J10很好飞的,失速点很低。但是它的舵面很大,舵效很高,所以行程要短,就是怕打舵的时候舵量大了飞机会翻身。我飞的时候副翼舵机行程设置到只有35。建议先搞个70的J10飞飞熟悉下三角翼

网友B:
很明显是升翼与 喷口不是一直线  另外检查鸭翼与升翼是不是角度有误

楼主:
70的J10已经练习过了。

网友:
舵量,重心,鸭翼角度,喷口角度。都调对先吧

网友:
飞行速度很快啊,你怎么会有失速的感觉?

网友:
炸鸡是因为没电了,这个飞机全油门最多2分钟,飞的时候需要看着时间
俯仰特别灵敏,需要把鸭翼混动调到最小,这样就好飞多了
V2的飞机减重了很多,不像一代机动力不够
楼主放心飞吧

网友:
视频效果太差,其他不说了,按照你的描述,降落进场高度较高,发现电力不足,此时应该推杆俯冲积累速度最后改平依靠惯性往跑道滑。越拉杆飞机大迎角越飘不会来,迎角过大还很有可能失速。

网友:
飞固定翼不带报警器的?

网友C:
没看懂什么。。。建议楼主把飞行基本功练好吧。。。不要绕着头飞,很多事故就是这样造成的。。。事故是指人员伤亡事故。。。

网友:
把飞控拆了,电池和电调接口检查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上已经连接把拆了的设备又安装上去,而且把飞机也已经修复好了,准备再次试飞。。我感觉是不是我哪里弄 ...

我是玩直机的~没玩过固定翼涵道机!不过楼主飞的确实好高~好远~让人担心!估计飞的时候楼主也是异常的紧张和担心!除了飞机性能调整到位以外~还是把基本功在模拟器上练的扎实些~不然好飞机总炸机~绝对会影响玩模型的积极性~祝楼主早日排除故障早日进入爽飞状态~

网友:
LZ反复看了你的视频,恕我直言,这么好的飞场,这么好的飞机,炸机只有一个原因,飞行技术不过关.    判断一个飞机好飞与不好飞,个人认为从起飞到转入第二边的时候完全就可以判定出来了,从视频来看你的飞机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从你飞行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LZ飞大飞机的时间太短了.不是你在驾驭飞机飞行,而是飞机在驾驭你。你完全没了操控飞机的感觉。别的原因不用多找,多飞飞,多炸炸,OK。真的给你说句心里话,但可能有说大话的嫌疑。就冲你对J10的喜爱程度,不管那么多了,直言了。飞的太少,技术不过关,等你飞的多了,技术过关了,什么重心、飞行时间、副翼的角度大小都不重要了。重心基本常识、飞行时间靠感觉八九不离十、副翼升降角度大小上天后自己可以微调。

网友:
技术不过关  飞机的姿态性能不能掌握 而且楼主一直都是绕圈飞行  最后飞远了  更看不清姿态 所以炸了了

楼主:
鸭翼和升降还需要又夹角??我没听说过夹角啊。。明天在飞一下看看。当时我确实太紧张了,只想把飞机飞高点,因为高了就相对安全点。如果不绕圈的话,感觉飞机很快就飞很远了,看不清楚!

网友:
不可全油飞,我的V1版基本3/5油门飞,这个飞机天上姿态不好辨认,初飞尽量用小舵量

网友:
V2版本已经轻了 加油吧。。。

网友:
姿态不对是不好飞的,是不是重心不对或者升降不平,飞行中有没有进行微调

网友:
最后 都没看到飞机在哪

楼主:
主要视频上传后太模糊了,原来的时候看的很清楚!

网友D:
1.这个飞机比较大,天上看起来不快,实际速度很快。我地空通场吓人得很,飞机过去几秒后还有气浪吹来。
2.歼十的气动布局和常规飞机不同,需要适应,可以买架70的歼十适应下。
3.毕竟是105涵道的重型飞机,虽然什么都好,但不适合没有一定飞行经验的人。至少要熟练飞行90涵道才顶得住压力。
4.舵面角度要调好,这个飞机鸭翼有一定的起始角度的

网友:
楼主 你以为是飞FPV还是什么的?飞这么高这么远,看来你根本抓不住它,100%炸!!

网友:
动力不足肯定是电池的问题。。检查你的电池的放电吧,最好地面垂直拿着。推油。感受下动力再飞。
重心很重要。然后就是喷口和鸭翼的角度。。
  这个飞机调好之后很好飞。。我飞V1版本 起飞重量4.2GK    V2 好像是低于4GK   很好飞的了。
  建议你不要飞控。。没用的。

网友:
首飞副翼舵量  50-60就好了。。
升降100

网友:
    从起飞动作来看,飞机动力完全足够,包括你的航线阶段的速度,没感觉到你所说的全程大仰角,容易失速等问题存在;
根据现场树叶的摇晃程度,判断有一定风力,所以综合起来我大概可以分析出你说的飞机不好操控是什么原因。
    首先对歼十的动力控制没有概念,起飞就看的出来,一起来就基本接近垂直爬升了。对于新手来说,应该是留出足够的起飞空间,等飞机速度起来之后再转弯,而你是直接就拉过来了,飞机当然会显得动力不够,速度会降低下来,而且又有较大的横风,三角翼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发生左右摇摆抖动;接着你心里素质不过关,所以全程紧张,总觉得飞机会掉下来,心理压力过大,导致降落时间无法控制,电池耗光;其次你做的是绕场飞行,楼上也有高人说过,这样飞特别容易出事,对飞机的姿态控制很容易丢失;视频看不清,但是我估计差不多就是这几方面的问题了。努力先练习一下技术,还有多了解大飞机的飞行方式,你会成功的~

网友:
電調有校準過了嗎? 行程是否正常,感覺起飛滑跑的聲音不太對,感覺沒達到100%的推力? 最好測個電流跟原廠定的數值比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上已经连接把拆了的设备又安装上去,而且把飞机也已经修复好了,准备再次试飞。。我感觉是不是我哪里弄 ...

1.V2版的本身就带飞控板,为什么还要在装飞控板呢。先拆了试试在说。
2.不要老依靠飞控去控制飞机,那样对你的技术提高没有什么好处。
3.感觉飞机大仰角飞行,果断微调推杆使飞机保持平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什么。。。建议楼主把飞行基本功练好吧。。。不要绕着头飞,很多事故就是这样造成的。。。事故是指人 ...

人家都飞那么久了 90毒蛇都飞得非常好了 肯定是老鸟了 问题机没找出原因前 你模拟练得再熟练都没用 所以别建议老鸟继续练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都飞那么久了 90毒蛇都飞得非常好了 肯定是老鸟了 问题机没找出原因前 你模拟练得再熟练都没用 所以 ...

好吧,,航模飞就在眼前,不要绕着自己飞,郑州前一段时间出事就是因为飞机飞到身后了。建议而已。听不听是你的。也是给广大模友一个提醒

楼主:
今天成功试飞4组电池,而且都安全降落。原来就是我安装飞控才导致炸机的,因为飞控和J10不匹配。V2版自带的飞控卖家还没调试完成。

网友F:
视频中没有看到炸机的画面,我看到你在飞时太紧张了,导致飞机飞得太远,这样不好很容易看不清导致失控(就像你说的转弯变成倒飞)。

你这架机如果是v2版的话,尾部是没有配重的。

v2版的舵量最好是;升降30%-40%,副翼50%左右(看个人手法定量)。

起飞后你不能一直拉杆(比如仰头你会觉得速度不够,好像失速就一直拉杆)这是错的,相反你要推点杆让它保持平飞状态,才能飞好。

千万不要紧张,大胆的飞!你一定能飞好105  j-10的,加油呦!

           老丁

网友:
这么大的涵道很稳了,风的影响也小的,所以飞控先不要用了吧,再排除其它问题~~另外楼主飞场两边的行道树很档视线啊,降落时也容易发生事故,我是飞不习惯这样的飞场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中没有看到炸机的画面,我看到你在飞时太紧张了,导致飞机飞得太远,这样不好很容易看不清导致失控 ...

升降舵量百分之40?我用的是90啊。副翼我用的是50.。升降40是不是太少了。。因为上传后画质不清楚,原来的视频飞机炸机看的很清楚。。并不是我看不清楚姿态,最后炸机是因为没电了,复飞2次,第3次终于对准跑道了,但是没电了,最后降落的地方距离公里只有2米的距离。。最大的原因是我安装飞控了,导致转弯的时候,飞机老是会倒过来。。我今天上午把飞控拆了,第2次试飞,感觉很不错。飞机也听话了,4个起落降落都比较不错。我感觉这个飞机挺好降落的,现在飞基本没什么压力。只是还不太喜习惯转弯,因为以前没飞过这么重的,这个J10降落我觉得很爽,只要油门松一点,保持拉杆,飞机大迎角整体下落,不会漂浮,降落干净利索。以前飞的全都是关了油门后,升降稍拉过一点,飞机高度就又起来了,但这个不会。很感谢你的鼓励!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升降舵量百分之40?我用的是90啊。副翼我用的是50.。升降40是不是太少了。。因为上传后画质不清楚,原来 ...

支持 以后也早迟要上这个 用的多少的电池呢 问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晚上已经连接把拆了的设备又安装上去,而且把飞机也已经修复好了,准备再次试飞。。我感觉是不是我哪里弄 ...

弟弟呀,你的飞控和发射在打架啊,不抖舵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 以后也早迟要上这个 用的多少的电池呢 问问

花牌竞技电池 6S 5200MAH 65C。。2分30秒下来,电压剩3.7-3.75.。。太费电了,起飞后只能飞2圈,第3圈就要降落。不然就危险了。主要我绕的圈有点大。。总感觉没飞呢,就要降落了,太不过瘾了。就买了两组电池,还有两组是狮子的 5200AMH 30C的。没敢用,怕电池受不了。。同样是5200的电池,花牌比狮子整整重了120G,而且也大了许多。这电池就是为J10买的,一个680元,真心扛不住啊。太贵了。几个电池就相当买个J10了,过几天再买两个,4个差不多够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竞技电池 6S 5200MAH 65C。。2分30秒下来,电压剩3.7-3.75.。。太费电了,起飞后只能飞2圈,第3圈就 ...

要爽飞还是要出点血 再买4个 整6个 短期足够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升降舵量百分之40?我用的是90啊。副翼我用的是50.。升降40是不是太少了。。因为上传后画质不清楚,原来 ...

40%不少了(我们有时才30%),因为它有鸭翼,升速较快,舵量大了反而会不间断的出现大迎角,就像你之前飞的那样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弟弟呀,你的飞控和发射在打架啊,不抖舵才怪

抖舵不是飞空的原因。我发现抖舵的时候,还没安装飞空。今天飞最后一个电池的时候,飞机突然空中动力消失。电机不转了,直接差点把我吓尿。还要只是短暂停了大概3秒。。还好当时是再巡航中,速度比较快。如果在低俗迎角降落的时候失去动力,那可就要命了。。空中电机停转的视频,我正在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不少了(我们有时才30%),因为它有鸭翼,升速较快,舵量大了反而会不间断的出现大迎角,就像你之前飞 ...

感谢,我明天飞的时候把升降改成40试一下。。您用的是默认的鸭翼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升翼与 喷口不是一直线  另外检查鸭翼与升翼是不是角度有误

不同意你的说法!鸭翼上有金属槽可以直接上螺丝,而且两边都是对称的,出厂已经调试好的,喷口本身带有角度,你是调不出一直线的。

准确的说;他的舵量太大而导致的。

          老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明天飞的时候把升降改成40试一下。。您用的是默认的鸭翼量吗?

不是的,你要调才行,你试试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个飞机比较大,天上看起来不快,实际速度很快。我地空通场吓人得很,飞机过去几秒后还有气浪吹来。
2. ...

说的相当好  毕竟不能像70涵道那样飞 这个飞机 是你适应他 而70涵道是它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