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雨伞的伞骨做个板机F-22起落架,可否实现?

楼主(2014-06-02):
今天报废了一个快要报废的雨伞,这就是那个雨伞的伞骨
这个伞已经打了3.4年了,有年头了,伞骨做起落架
伞面做降落伞

想用这个部位做前起落架,最好能有点减震的效果,请高手请教

想用中间那根细的钢丝还是铁丝的做后起落架的支撑,或者做舵机拉杆也行
主要是前起落架,想弄个有点减震效果的。新手嘛,不会降落,害怕震到飞机

网友:
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A:
这种钢丝其实比较脆的

网友B:
其实这个做出来不适合!这材料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做出来不适合!这材料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折断!

做成那种减震的起落架,中间连接一根弹簧也不行吗?

网友C:
貌似可以,好像马头歼20就是雨伞骨做的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钢丝其实比较脆的

不会吧,我看着强度还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可以,好像马头歼20就是雨伞骨做的起落架

有没有具体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看着强度还是可以的啊

强度够了,但经不起弯曲

网友:
这样的钢丝有点细,强度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够了,但经不起弯曲

这个没事,降落几次估计也就熟悉了。不至于暴力降落了,或者干脆再换一副,雨伞的伞骨有好多,没用的,捐献航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成那种减震的起落架,中间连接一根弹簧也不行吗?

他本身强度不够了!及时只用一小段!那你用的那一小段就是软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本身强度不够了!及时只用一小段!那你用的那一小段就是软肋!

其实我也没想着让它强度有多大,只是在降落的时候有的缓冲就行,不用飘降就好了

网友:
冒式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