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450 求助电调线接哪里

楼主(2014-06-02):
各位大神,本人快放弃直机了,就因为电调线不知道该接在哪里。这架V2闲置2个月有余了。还请大神们求教。感激不尽。
陀螺仪是浩马特HB730 还有个飞神配3轴陀螺仪。真要哭了

网友A:
不管是什么陀螺仪电调都是接在接收机上,如果使用定速功能电调可以接在三轴陀螺仪上,做为新手还是接在接收机上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陀螺仪电调都是接在接收机上,如果使用定速功能电调可以接在三轴陀螺仪上,做为新手还是接在接收 ...

3Q

网友:
多潜水,这样大家是没办法帮到你的,

网友:
没说明书吗?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不   用3GX的话电调线接只能接3GX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陀螺仪电调都是接在接收机上,如果使用定速功能电调可以接在三轴陀螺仪上,做为新手还是接在接收 ...

貌似 用3GX的话电调线接只能接3GX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