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简易大轴机架

楼主(2014-06-02):
之前看到  酷炫六芒星 机架 有了新的想法          (图是网友  怒放狂情  提供在此特别感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6819&highlight=F4006%2B%C1%F9%D6%E1

延长每条边这样中间三角形面积可以减小(适当的调整)提高稳固度。延长的长度可以再20-30的话可以用15到17的桨
大概算了一下一米的碳杆可以有1。2米的轴距

关键部分连接固定板。如果用快拆螺丝的话也可以实现携带方便当然1.2米的轴距本身携带就不会太方便不我大概的算了一下这个机构用16的1米管子两层在(两个这样的三角结构)一公斤左右。另外两层固定可以用固定板不过两个管子不在一个平面上一个在固定板上方一个在下方

网友A:
不错又一个创新,应该特别轻量化,但是你的飞控哪里去了

网友B:
飞控电池,gps是个问题

网友C:
这个三轴还是六轴

网友:
做三轴不太合适,六轴还行~~
话说,前几天我也看了哪个帖子,自己也在设计一个六角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上六轴的。

网友:
Y6轴   3块电池  飞控随便放一块板子就好啊~ 感觉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一个创新,应该特别轻量化,但是你的飞控哪里去了

中心板没做不过很简单可以做成前辈帖子上的那样也可以是别的样子看个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轴还是六轴

两个就普通六轴   一个个可以3轴和x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电池,gps是个问题

放一个轻量化的中心板面积小于等于三角形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