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T45,第三块电莫名其妙惨炸

楼主(2014-06-02):
今天首飞T45,飞场还可以双向4车道,可惜是南北向的路,天气晴朗东南风3到4级
花了一晚上装好的很漂亮啊

嘿嘿都是红白涂装

然后悲剧了,第三块点返航途突翻转,因为当时拉着杆没反应过来,然后撞到树尖掉进了臭水沟233333333

费了很大劲打捞上岸,打捞途中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冒烟却无能为力555555

电池怀孕,BB叫都点不亮了,烫手

这都不算啥。。。。。

可惜了我60A的新电调啊。。。。。。胡了

一点挽救的可能都没有了

后来经过大家讨论感觉是平尾太软,兜不住风变形造成了突然的翻转,而且当时的高度是在杨树的上面,风速高
回家修机加强,我不甘心啊啊啊啊啊~!!
下次一定要爽飞

网友:
同群帮顶 大爱T45

网友A:
平尾确实需要加强一下
总体来说这T45是涵道机里最好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尾确实需要加强一下
总体来说这T45是涵道机里最好飞的了

确实好飞,起飞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像在飞塞斯纳一样

网友B:
和我持有机型和路线都一样,塞斯纳飞的凑合了就准备朝函道入门发展,屹立的T45,我的首飞当天就炸的乱七八糟了
后来移植了塞斯纳一号的尾巴当头,根本起飞不了,索性拆了零件回家装F15去。此期间塞斯纳二号正在炸中,所以还是继续多练塞斯纳吧

网友:
电调烧了

网友:
电调落水一般都会烧. 节哀..

网友:
没飞过涵道!但是听说了不少!T45据说是接触涵道的最佳选择!

网友:
控模变身船模,模友损失很大

网友:
我的T45断开过了两次都给修好还在爽飞。两次都是一个人去飞,飞得高兴忘了时间。

网友C:
电调接收拿到手就扒了皮涂满704,直接水中工作无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调接收拿到手就扒了皮涂满704,直接水中工作无问题

亲,上个图呗
如何上了704
上了704不影响效果吗》?

网友:
估计只损失电调  不知道你的接收机有没有坏。  机身完好就行了

网友:
电调都报废了- -

网友:
是不是电调垃圾了,看着有点小,是不是60A的

网友:
入水以后不能推油门 电调不会有事的  推了油门就会烧毁,,我的T45是因为升降的舵机线被吸进函道导致升降失灵  炸的粉碎!!

网友:
这个飞机40A的电调就可以飞了!

网友:
应该控制一下不让它掉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上个图呗
如何上了704
上了704不影响效果吗》?

装进飞机了,拆开麻烦,
具体操作电调拆了热缩套,用704胶涂满电路板所有部位,甭管什么,只要看到金属物件全盖上704(放过散热片,704硅胶不导热)
要是舍不得扒皮,电调两端用704堵起来也可。
接收机同样,不过注意别把针脚堵了
关于防水可到船模区考察一下,那里设备防水是必修课
三防漆和环氧树脂也可防水,效果更好

我新手飞水机,目前还在坠机阶段,整机泡在水里数次,累计泡水时间约一小时,目前只毁过一个舵机

网友:
还好电调烧了,机损坏一点。我的SU27电调着火,机也一起燃了,电机也烧了,舵机线全完蛋了。。。。还是要关注电调要够A数,质量也要好才是硬道理。哈哈哈。。

网友C:
掉进臭水沟哦,不知臭到什么程度,晾干了会不会有味道
想起坛里看到过一个笑话,一哥们玩车,玩到正嗨,压到一坨黄金,当时还不知道,到发现以后已经被甩的车里车外到处都是,后来克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给清理干净了,还是总觉得有味道臭烘烘的,最后还是给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进臭水沟哦,不知臭到什么程度,晾干了会不会有味道
想起坛里看到过一个笑话,一哥们玩车,玩到 ...

呵呵,

网友:
幸好只是电调坏了而已!楼主应该幸运了

网友:
祝楼主改日继续爽飞

网友:
  炸炸 健康啊

网友:
大难不死必有厚福

网友E:
前起落架容易坏,要加强!我的就是坏了两个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起落架容易坏,要加强!我的就是坏了两个舵机了!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进臭水沟哦,不知臭到什么程度,晾干了会不会有味道
想起坛里看到过一个笑话,一哥们玩车,玩到 ...

还好我玩车没有这么点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持有机型和路线都一样,塞斯纳飞的凑合了就准备朝函道入门发展,屹立的T45,我的首飞当天就炸的乱七八 ...

建议做ft的下单翼飞机练手飞下单翼,这对飞灵活的飞机有帮助,没必要再练塞斯纳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轻木机掉水里了,在水面上泡了2个多小时,捞上来晾了3天电子设备一个都没烧。

网友:
孟哥,我是来给你点赞的

网友F:
我的T45是天盛PNP的 4S 2600的电池感觉动力不够 弯大点狂掉高度

网友:
能找到原因就不怕了,修好再爽飞

网友:
非常好飞,速度就是慢了点

楼主:
借您吉言,飞机已经加固维修完毕,就等新的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T45是天盛PNP的 4S 2600的电池感觉动力不够 弯大点狂掉高度

我这个是环球飞的,重量轻3S就能有不错的推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