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977有倒飞成功的吗,今天弄了一下午也没试成功,请教手法

楼主(2014-06-02):
如题,今天试了一下午,倒飞都没有成功。提升高度,果断翻过来,但是总是掉高严重,拉升无力。请问各位高手是如何倒飞成功的,总是说手法问题,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手法啊。感觉我的977力量不是很足啊。
同时请教,mini cp倒飞好练,还是977倒飞好练。

网友A:
977加长舵机臂后翻起来很给力,不过需要同时换高性能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加长舵机臂后翻起来很给力,不过需要同时换高性能锁尾

默认配置倒飞很难吗

网友B:
倒飞开关开了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飞开关开了没啊?

左上方拨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飞开关开了没啊?

我已经翻过来了,3d模式,就是悬停不住。

网友:
如果是飞机没力的话.你可以试下用手指按住主轴.把大齿轮往上顶紧..大齿和主轴松,你把油门推到最大,还是提不高.更谈不上倒飞.试下我说的.祝爽飞

网友:
开3D正飞悬停都难了,唉,脑子不好使

网友:
估计还是大齿送了的问题啊

网友:
确保3D模式下正负螺距基本对称,确定不是在六轴模式练习3D。

网友C:
第一句比较有杀伤力!论坛里有977倒飞成功的吗?随便搜几个视频看看就行了呗。
估计楼主没有看过厂手飞977的测摆,钟摆,和自旋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句比较有杀伤力!论坛里有977倒飞成功的吗?随便搜几个视频看看就行了呗。
估计楼主没有看过厂手飞977 ...

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法吧,毕竟450我能翻过来并定住,但977就控制不住

网友D:
哎~着了,LZ有入MINI CP 入华坑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着了,LZ有入MINI CP 入华坑的冲动了

我本来就有,没舍得翻

网友E:
可以倒飛縣停的。倒飛自旋也可以,但當然不及六軸定。
但动力不足,不可連绩翻,鎖尾也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倒飛縣停的。倒飛自旋也可以,但當然不及六軸定。
但动力不足,不可連绩翻,鎖尾也很吃力。

有什么特殊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倒飛縣停的。倒飛自旋也可以,但當然不及六軸定。
但动力不足,不可連绩翻,鎖尾也很吃力。

977动力还可以吧,连续翻可以做到翻一次高度上升一两米不成问题,我水平有限,前后翻比较熟练,只是油门需要打多些,毕竟螺距有点小,扭力不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7动力还可以吧,连续翻可以做到翻一次高度上升一两米不成问题,我水平有限,前后翻比较熟练,只是油门 ...

我是侧翻過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特殊手法?

本來飛開 BLADE nano cpx的,就用回这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