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15kg八轴怎么配动力?玩过2架8轴的人迷茫了。。。。。

楼主(2014-06-02):
最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想装一架起飞重量可以达到15kg的八轴,我装过s1000级的八轴,但是像起飞重量这么大的,请问各位:电机型号和桨的配置?疯狂电机5008可以吗?估计4114级别的有些吃力

初步想得是18寸桨,这样效率高一些    起飞重量15kg,动力应该还有30%的冗余。求配置!

网友:
TM的U7,6轴18KG,8轴24KG,用17或18寸桨,6S电池。

网友A:
U7好像要24V才能有那么大的升力吧,
问问疯狂电机,好像6008做八轴,应该能成,
是做摄像不?
如果是农药机到是没问题,反正飞到一半,就轻很多了

网友B:
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5公斤的刚飞起来。我是6轴12浆,12个18寸的浆,轴距只有1100. 30%亢余飞起来太累了,我是60%亢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5公斤的刚飞起来。我是6轴12浆,12个18寸的浆,轴距只有1100. 30%亢余飞起来太累了,我是 ...

高老师牛人!请问六轴十二轴是两个同轴的两个电调并联,用六轴模式还是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好像要24V才能有那么大的升力吧,
问问疯狂电机,好像6008做八轴,应该能成,
是做摄像不?

24v就是6s电呀。。你说的是12s吗?u7  6008  我去看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5公斤的刚飞起来。我是6轴12浆,12个18寸的浆,轴距只有1100. 30%亢余飞起来太累了,我是 ...

1100轴距  你的18桨可以排开吗。。。。。。前辈,求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0轴距  你的18桨可以排开吗。。。。。。前辈,求配置

6轴12桨,上下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就是6s电呀。。你说的是12s吗?u7  6008  我去看看参数

= =我说错了,我一开始以为是U11,48V的。。。。

网友:
动力要在50%一下最好

网友:
15公斤起单个电机要在4公斤左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5公斤的刚飞起来。我是6轴12浆,12个18寸的浆,轴距只有1100. 30%亢余飞起来太累了,我是 ...

好羡慕呀。高老师可以看看我的机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0509&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5公斤的刚飞起来。我是6轴12浆,12个18寸的浆,轴距只有1100. 30%亢余飞起来太累了,我是 ...

高老师,想问您一下6轴12桨,同一个轴的上下桨旋转方向是相同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老师,想问您一下6轴12桨,同一个轴的上下桨旋转方向是相同的吗!

都是对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对转的

我用4轴模式飞上下8轴,对转自旋不了啊?同转但是感觉效率又不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4轴模式飞上下8轴,对转自旋不了啊?同转但是感觉效率又不高了

Y6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6模式

y6?怎样12个桨呢?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6?怎样12个桨呢?不明白了

每个轴都是共轴双桨。。。。。老高给大家看个图更好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轴都是共轴双桨。。。。。老高给大家看个图更好  哈哈

会公布的,这两天事多,还没好好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5公斤的刚飞起来。我是6轴12浆,12个18寸的浆,轴距只有1100. 30%亢余飞起来太累了,我是 ...

你挂什么设备啊?15公斤起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