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留空时间问题~很不解。

楼主(2014-06-02):
零度X6P飞控,穷人OSD。机架四飞越650四轴.上的是1555的碳浆,电机是朗宇的4110S340KV的,电调铂金30进角设置为7.5。电池谱达6S5200整机全重2.5KG不到。装好后两次航线,时间距离都在10分钟以内3.7V下来。

网友A:
这个时间有点短吧

网友B:
应该至少能15分钟的

网友C:
看看充进去多少电,进角为什么改了呢?

网友:
3.7报警下来?

楼主:
是啊~我现在怀疑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充进去多少电,进角为什么改了呢?

不是小进角省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至少能15分钟的

开始 我这里计算也是要15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有点短吧

短的离谱啊~

网友:
还有这说法?不如把进角调回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