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技术员 进来下 有个问题

楼主(2014-06-02):
我今年年初买了  XG14   配了  RG731BX  和831b

最近装了一个大飞机  舵机 准备 单独供电  2S  =8.4V

想问问 这两款接收机 是属于 高压版的吗    8.4V 电压不会烧了接收机吧。可以正常使用吧

网友:
说明书里面有说明的

楼主:
JR 没有技术员吗?

网友A:
831B可以支持4.8-8.4V的,我的E8用的831B用的2S直驱,按之前有个帖子里面说的731BX也应该支持高压的,不过我用2S直驱831b发热有点明显。

刚回头找了会,找到原帖了,所有2.4G接收都支持4.8-8.4V电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6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1B可以支持4.8-8.4V的,我的E8用的831B用的2S直驱,按之前有个帖子里面说的731BX也应该支持高压的,不过 ...

谢谢  大侠!!!!!

网友:
4V8------8V5官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