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 机型,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楼主(2014-06-02):
目前微直区977无疑是最火的,但是发帖求安慰曝缺点的也很多,我在想为什么同样的机型,有些人基本上是爽飞加爽炸但是维护成本特别低,可以说相当省心相当安逸,而有些人遇见小问题不是寻找自身原因而是抱怨这抱怨那,要知道所有机型都有自己的缺点的,没有完美的机型,虽然977不是什么性能小机,但是耐炸加自旋优化和原厂配置九分钟续航基本不常见到。
977的缺点嘛,锁尾一般,动力没有想象中那么暴,但是有很多改进方法,控不可调,但是原控参数已经很适合练习了。
以上只是小弟的一些感慨,不对人,在微直区相遇不容易,希望多多探讨自己遇见的小问题,共同学习。

楼主:
提到最多的是横轴轴承,不说了,胶圈那么软有一定的缓冲,或许有时候确实炸太猛了,但是这些是少数,但是更好大轴承的通用的旋翼头比较费心,费米,而且如果发生两次爆轴承就说明你真的该买彩票了。
横轴螺丝还是不要用蛮力拧了,随便上点有韧性的胶都比硬拧好很多。

网友:
LZ说的很在理。。。

遇到问题,先自己多研究下原因才是提高理论的硬道理

其实认真思考过一些机械结构的原理,不光对理解飞机性能,还是调机,还是飞机都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真正的高手也肯定是对自己手中的飞机各种极限理解得非常深刻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人机合一

网友A:
炸机容易 维修不易 且飞且珍惜。  (高手都从新手过来的 也没有一个高手不会修飞机,这需要真正有这爱好的人才会去投入 研究 折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容易 维修不易 且飞且珍惜。  (高手都从新手过来的 也没有一个高手不会修飞机,这需要真正有这爱好的 ...

网友B:
新款的V977已经改过,旋翼夹和轴承以后不会出现射桨。 新款的动力已经改过。加油提速是以前的一倍。其他的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V977已经改过,旋翼夹和轴承以后不会出现射桨。 新款的动力已经改过。加油提速是以前的一倍。其他的 ...

上架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V977已经改过,旋翼夹和轴承以后不会出现射桨。 新款的动力已经改过。加油提速是以前的一倍。其他的 ...

桨夹改进我不在乎,话说油门加速是以前的一倍?还是提高一倍?
如果是提高一倍那是修改哪里的参数了吗?还有这样一来锁尾有木有改进呢。
提个建议,原厂尾桨太小,灵敏度可以,但是推力不太理想,个人感觉有改进空间,而且自己已经买好改装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夹改进我不在乎,话说油门加速是以前的一倍?还是提高一倍?
如果是提高一倍那是修改哪里的参数了吗? ...

动力改动了最大比以前提高百分之三,油门加速度反应比以前快一倍。锁尾桨叶加大反应会慢不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