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车记录仪怎么与图传发射机连接?

楼主(2014-06-02):
需要什么转接线吗?淘宝上有吗 怎么搜?新手 查了好多帖子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楼主:
行车记录仪只要HDMI输出接口 怎么输出到发射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车记录仪只要HDMI输出接口 怎么输出到发射机上?

那就贵了,要买个HDMI转换到AV的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贵了,要买个HDMI转换到AV的转换器。

哦哦 那买个AV输出的行车记录仪就好了吧?

网友:
推荐 鹰眼

网友:
看看 有好的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