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4SG的电源

楼主(2014-06-02):
显示多少电压的时候就该充电了?
充电一般要用多少时间?
超长时充电会对电池有大的影响吗?
充电到多少电压的时候就是充满了?
满电一般能使用多长时间?
开机没遥控和开机并遥控的耗电差别大吗?
谢谢!

网友A:
显示多少电压的时候就该充电了?------------------------------遥控会叫
充电一般要用多少时间?--------------------------------------一般我是头一天晚上充,早上起床拔
超长时充电会对电池有大的影响吗?-----------------------------你别充电一个月不记得拔就行啦
充电到多少电压的时候就是充满了?-----------------------------不记得...7.4还是7.0T_T下次你可以记下
满电一般能使用多长时间?---------------------------------------一天飞着没啥问题
开机没遥控和开机并遥控的耗电差别大吗?----------------------大
谢谢!--------------------------------------------------------------不客气

网友:
1.原装镍氢告警电压是5.6V
2.用原配的电源充电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晚上十来个小时的节奏
3.刚充满时7.2V左右,放一阵稳定在6.7
4.电池状态ok的话一般12小时没问题
5.感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多少电压的时候就该充电了?------------------------------遥控会叫
充电一般要用多少时间?-------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多少电压的时候就该充电了?------------------------------遥控会叫
充电一般要用多少时间?------- ...

哈哈 你有特别的卖萌技巧

楼主:
我一直是6.2左右就充电了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你有特别的卖萌技巧

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