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视频叠加到地面站是黑屏的 win8系统 apm

楼主(2014-06-02):
为什么我的视频叠加到地面站是黑屏的  win8系统  apm

网友:
WIN7  WIN8 都不大牢靠   用USB采集卡的把

楼主:
·是USB采集卡,,我式了XP的也这样

网友A:
win7和win 8.1正常使用...

楼主:
没有吧,,我WIN8.1和XP都不可以,,采集卡配的监控软件使用正常,,就是不能叠加到地面站是黑的,我也试过只装驱动不装监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和win 8.1正常使用...

请教一下您是怎么弄得,,用的什么采集卡,,我的是那种37元的

网友B:
你确定线没接错?

网友:
为什么用采集卡,有延迟怎么办?

网友:
我用的佳的美的采集卡,只要系统里能看见视频,地面站就能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线没接错?

确定,,我可以用监控软件采集到

网友:
那没理由啊,我的默认就能叠加上

楼主:
你用的哪种采集卡?

楼主:
大神呐,,快来帮帮我吧,,怎么回事啊

楼主:
嘿,,,,求助大神,求助用过地面站叠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