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385 给油门几秒后失去动力

楼主(2014-06-02):
失去动力后闪灯,怎么回事?估计主板问题,可以修吗?才没玩几次

网友A:
没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螺旋槳還可轉動但飛不起來且灯會閃亮------没電了說

网友:
初步认为电池的问题:机电&控电

网友:
充电完成没?  现在试试吧

网友C:
很正常!主板的问题!你可以手里拿着手里试试!大油门轰几下也学会好转!不要飞了!电机极易摔坏!我已经摔坏3个电机了!返厂吧!不是电池问题!同样的电池在别的飞机上没问题!我有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换个电池试试?

换了,不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槳還可轉動但飛不起來且灯會閃亮------没電了說

我也希望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主板的问题!你可以手里拿着手里试试!大油门轰几下也学会好转!不要飞了!电机极易摔坏!我已经摔 ...

已经摔坏了一个电机

网友:
請問閃燈狀況是沒電時的半秒頻閃還是一秒一閃的?若是前者則是沒電,若是屬后著的話就是主板有問題了,代表它會突然斷頻,它可以沒預警的突然斷頻,重新對頻后再飛幾下又再次斷頻~一直反覆如此,還有一種狀況就是油門0-80%都正常,但一推到100%時就斷頻,這情況若是一塊充滿電的電池就沒事,當電池耗了一半后就開始會突然斷頻了(絕對不是電池問題,而且以上的問題我有一架是如此),基本上這主板可以丟了,直接買新的一架不用煩。

网友:
估计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