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射桨炸机居然还是强控下降离地十几米才炸机

楼主(2014-06-02):
今天下午和一帮模友去飞,我的四轴飞机升空至100多米高空,实然射出了一只桨,机子眼看失衡翻过来了,却又自动纠正平衡,又小摇摆地飞了一段时间,当下降至十余米才完全失控坠地.还好损毁不是很严重,只是脚架断丁,卡扣坏了一个.要是从高空直接坠地估计也要报废,而且没再控制一点点时间,调整了落点,下去就是鱼塘,估计设备也会玩完.这次dji飞控有点给力.机子还没有开始修复,看到线路有断口,有短路的现象,不知设备还是否正常,表面损失不大,都有预留配件,修复不成问题.这次射桨可能是子弹头松了,起飞前一回我还特意加固锣丝,但就是忘了加紧子弹头,十分沉痛的教到.

楼主:
大家都要注意,还好是高空射桨,要在地面,我用的是木桨,会伤到人,十分危险,起飞前切记紧固锣丝,即使是第二回合也同样紧记加固,千万不要大意.

网友A:
我起飞前都是要检查螺旋桨的,这已经成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起飞前都是要检查螺旋桨的,这已经成习惯了.......

之前因为没有经验代价太大了

网友B:
什么飞控?四轴少个桨还能飞?

网友:
只能说是逆天的运气。。太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四轴少个桨还能飞?

貌似lz说是dj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dji了,但是dji也有好几种呢

naza v2

网友C:
4轴少了支桨还能不炸机无法想像.可能桨先是打滑然后到10米多才彻底掉把。不然没理由能平稳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轴少了支桨还能不炸机无法想像.可能桨先是打滑然后到10米多才彻底掉把。不然没理由能平稳下降.

确实高空射桨,大家都感觉十分不可思议,可能因为我是H4机架,X4可能真不行!

网友(2014-08-20):
X4 2212 9060  空中射桨,15m 360度翻滚自由落体,最后粉身碎骨
除了飞控电调其他全部报废、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六轴,射两桨,安然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