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板机的制作过程,给那些和我一样的菜鸟

楼主(2014-06-02):
第一篇,材料篇,制作,图纸和材料少不了,图纸是修改好的F22板机,到广告店里打印,打印纸张我用的是90克的,最好是用薄膜纸打印,那更好了.表面不用覆膜,把膜复在板子的反面,增加韧性.
电机是2212,KV2200的,电调是30A的,舵机我用的是9克的便宜货,因为我们菜鸟基本是以炸鸡为终极目标,一般用不了几天就炸了.舵角和连杆是必需品.也是一次性的货.魔术扎带到是可回收的环保产品,接收机是必不可少的东东.浆是6.3X3.15高速浆,电机底板,电池3S1500MA25C,嘿嘿,羽毛球是干什么的?等会我讲.

楼主:
第二篇,工具篇,工具是必不可少,都是那些常用的工具,但是刻刀是必须的,我用的是11号手术刀,刻刀是预备的

楼主:
第三,机身的制作,图纸中有2个机身,我们将其中的一个机身的正面图片小心的揭下涂上泡沫胶备用,将另一机身的反面的膜也小心的揭下,机身上也涂上泡沫胶备用.此举主要是为了减轻一切可以减去的重量.哪怕一克也好.待2-5分钟后将机身和图案的膜合好粘结,压在平面重物下待用.

楼主:
将其余的按图案全部刻下准备好

楼主:
开尾翼和副翼,如果副翼不开也没关系,注意开副翼和尾翼是不能将正面的膜割透,必须留着,也就是刻刀刻下KT板的4分之3.刻好后轻轻的板一下就折断了,但是正面的膜必须留着

楼主:
45度割去尾翼和副翼的一半,以作活动余地

划线和开翼

划线和开翼

45都割去KT板

45都割去KT板

楼主:
在副翼和尾翼的断面的正面用纤维胶带剪上2厘米的长度8段,分别黏贴好,最后用封箱胶带沿着断面正面黏贴好,这样尾翼和副翼做好了.

楼主:
先将刻好的飞机部件组装一遍,修正偏差

楼主:
最后将所有的部件按位置不同涂上泡沫胶,凉上2-5分钟后粘结起来

楼主:
呵呵,用上羽毛球了,我是用羽毛球的球部,利用它的橡皮球头部,作为炸鸡是缓冲作用,呵呵,屡试不爽.

剪去羽毛

剪去羽毛

挖好的缓冲头

挖好的缓冲头

楼主:
加固板机的机翼强度,呵呵,我没用碳片,这个成本太高了,我用的是竹席片,一条竹席15元,其竹片你就是炸鸡炸到你自己不愿意炸还用不完.呵呵

楼主:
将做好的鸡鸡打上胶,注意脚不要认为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这样才能减轻鸡鸡的重量,一支胶棒要20多克呢.

楼主:
最后装上所有的部件,包括电机底板用热熔胶胶上,装上电机,浆等,可以开处试机啦,注意如果没把握请老鸟帮开处,呵呵.

楼主:
老兄真乃神人也,半夜还在耕耘论坛,谢谢鼓励

网友A:
仅两舵机?一个舵机同时拉动平尾与付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两舵机?一个舵机同时拉动平尾与付翼吗?

是啊,可以设置成混控

网友B:
其实,没必要加固那几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必要加固那几个位置。

呵呵,我是菜鸟,也是一位老航模教我的,减少炸鸡的成本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菜鸟,也是一位老航模教我的,减少炸鸡的成本

kt机最方便的地方就是炸坏的地方直接切了。然后切补 完美缝合。就像衣服破了一个洞。你只要把洞切成正方形,然后粘一块正方形就好了。
你加那些好像是木条吧,要也加碳棒好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机最方便的地方就是炸坏的地方直接切了。然后切补 完美缝合。就像衣服破了一个洞。你只要把洞切成正方 ...

呵呵,我是用的凉竹席的竹片,低成本。修补和制作KT板鸡鸡是入魔的必经之路,为今后的魔道作些准备工作,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用的凉竹席的竹片,低成本。修补和制作KT板鸡鸡是入魔的必经之路,为今后的魔道作些准备工作, ...

自己重新做一个也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重新做一个也简单
在野外象我们这类菜鸟,难免要炸鸡,炸完了就要当场修补,这样不耽误飞行。所以我带的工具是最全的,12V胶枪,刀、胶带、小配件、螺丝等全带着,他们说我象兵工厂,呵呵。今天我的一个舵机坏了,当场就换了继续操练,而另一位魔友飞了二个架次电调坏了,只能干看着,呵呵。修理鸡鸡也是乐在其中,修好了也有一个成就感。

网友D:
哥们。能把原尺寸图纸发一份不?6564951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把原尺寸图纸发一份不?

本身就是原尺寸

网友E:
用竹片行吗???手艺不错,,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竹片行吗???手艺不错,,能飞不???

呵呵,是竹片,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把原尺寸图纸发一份不?

已经妹儿给你了

网友F:
楼主给孩子发个f22图纸好吗?1115827021@qq.com

网友:
手把手教,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孩子发个f22图纸好吗?1115827021@qq.com

已经妹儿给你了,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