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装了一架小胖 便携为目的 可拆起落架和V尾

楼主(2014-06-03):
一开始用天行者x8当FPV载机,感觉太不便携 干脆上了x5 发现也不爽,只好再换小胖子,装了一周磨磨唧唧才完工。 中间空间太小啦 布线乱的要命。
为了便携 干脆V尾也可拆,前后起落架也可拆。

配置2814 kv1100 9*6仿apc 4s 4800mah 700线 罗美2.4 433 41ap 全重1.72kg

上图:

前面的板子安装齐了挺重的,接近40g,而且会增加摄像头云台的高度,增大风阻,斟酌了一下 就上了一块底板。

布局就这样了,左右开的模具不好整,还是x8那种上下开的模具方便,先安装好设备再封盖

没有模板了,整了一个cd光盘垫着,机身内部相应位置也有对应的一块木板

转向加减震的起落架

简易可拆结构 比较方便

两个V尾与机尾接合处用一根2mm的碳杆穿过,两边用舵脚固定器堵住就行了 试了一下强度还行,飞的时候再用胶带加固下应该问题不大了

前转向起落架的舵机用y线与41ap的黄线并联,接到433的转向4通道,注意看看和V尾联动一致不,不行的话就改造舵机成反向舵机。

这几天抽空去飞下试试,感觉挺重 看论坛里兄弟们螺旋事故有点怕了,你们遥控器舵量给的多少?我调节的是70%行程

网友:
滑跑起飞吗?

网友:
搞航拍装起落架阻力会很大的,楼主还不如把起落架卸掉改手抛呢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
木板应该再延伸把舵机放在木板上,形成一体那就更好了

网友A:
支持DIY,这个小胖怎么就装到1.72kg了?貌似太重了。

网友:
这个重吗

网友B:
问一下楼主X8好飞吗?

网友:
真的够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X8好飞吗?

很好飞, 看到他们螺旋我很奇怪 我没螺旋过,可能和飞行习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这个小胖怎么就装到1.72kg了?貌似太重了。

电池太重了81的 4s4800mah  重量540g, 如果换成3s 4200  280g   ,就可以减轻260g   电机换回2216 再减轻几十g,重量就变成1.45kg 这样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太重了81的 4s4800mah  重量540g, 如果换成3s 4200  280g   ,就可以减轻260g   电机换回2216 再减 ...

我2216电机。3*2200电池(6600MAH)全部重量1450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好飞, 看到他们螺旋我很奇怪 我没螺旋过,可能和飞行习惯有关系

哦哦,X8你用什么动力,是淘宝推荐的朗宇2814 铂金60A,1万毫安电池吗,舵机是MD99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X8你用什么动力,是淘宝推荐的朗宇2814 铂金60A,1万毫安电池吗,舵机是MD993吗

看我以前帖子

网友:
抽时间看看 学习中

网友:
我的小胖飞控U2.副翼舵量40.升降是50

网友:
也想整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