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焊了几片APM飞控测试成功!

楼主(2014-06-03):
前几天,没事焊接了几片APM飞控,
今天终于调试成功!
焊接过程全部用风枪完成,烙铁辅助!
考虑到整版为全贴片元件,为了考虑焊接工艺,安全与可靠性!
本次焊接全部使用了点锡浆方法:点完全部焊盘,一次性将元件摆好 再将风枪温度调低到300左右拿下风嘴慢慢烘烤 风量调到最小 几分钟后锡浆融化后!最后检查锡点的饱和度,使用烙铁加锡补焊即可!
最后焊接AI件(针座 接口)
1,通电,先测量保证3.3VDC正常,即可烧录2560,32u2的程序
2,通过地面站软件下载最终固件,下载固件过程中APM的C灯会一直闪亮(这说明已经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了,这说明32U2与2560的通讯是OK的)
3,下好固件 先不要急于链接地面站,要到调试终端里挨个测试每个传感器的状态(直接关系到焊接好坏,确认都能正常工作)在点击链接,接下去就是校准 姿态,罗盘 和遥控器的行程了!
4,不要心急,接电机电调!先接接收机用控解锁后,会看到RX,TX的灯开始闪亮(近一步说明32U与接收机的PPM解码成功) 将APM放平,轻推油门 到地面站里的 原始数据里观察每个通道是否有PWM输出,此时每通道的PWM输出应该是同步相同的, 转动或摇晃飞控 每个通道会不均匀的变化,这说明MPU的自稳功能正常,记下来嘛!直接装机,默认参数飞吧!在开个自动调参。。。。。。
希望对刚上APM的新同学会有所帮助!

END!

网友:
自己购买元器件的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焊接水平相当不错,楼主是模友+摄友

楼主:
自己焊接,所有元器件成本在160块左右!
最好有焊接经验的的购买!DIY大家就是图个乐趣嘛!
一方面锻炼焊接技术,一方面学习一下单片机知识与调试,总是会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楼主资深焊工啊

网友:
可以帮我焊个迷你的吗?,,上次看过有人做缩小版,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焊接的那个32U2模块目前有点毛病,总是连不上电脑,一会试试用3DR试试,我用的松香焊接的,感觉太脏了,高温之后松香用酒精刷不 掉,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焊接,所有元器件成本在160块左右!
最好有焊接经验的的购买!DIY大家就是图个乐趣嘛!
一方面锻炼焊 ...

去哪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焊接,所有元器件成本在160块左右!
最好有焊接经验的的购买!DIY大家就是图个乐趣嘛!
一方面锻炼焊 ...

apm果然也是暴利……商家的价格高了好几倍

网友:
楼主的芯片焊接不应该那样。用热风枪持续时间久了,芯片温度会持续提升,  会导致芯片损坏,
正确做法是用烙铁先给一个焊盘上锡,然后焊接一个引脚,再用烙铁焊接其他的引脚。这种芯片搞个好点的烙铁很好焊接的,
我们用刀型烙铁随便就搞定了。

网友:
看看,学不来,高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有几个小芯片的脚是在芯片底面,侧面几乎没有,自己焊接难度太高了,直接买265一个的成品就挺好

网友:
         多的手焊APM转让一块给我,行不?

网友A:
APM果然暴利!160的成本,X宝卖三四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果然暴利!160的成本,X宝卖三四百

所以我总说那些一上来就让新手玩开源,说开源便宜的逼人。。。相当鄙视!NAZA LITE才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