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定翼

楼主(2014-06-03):
固定翼没玩过,练450的时候玩模拟器有练过固定翼。
新手想入一架固定翼,谁能给出个主意,用啥练手好?推荐个适合新手的,涵道的靠谱不????

网友:
涵道 还是算了吧
  塞斯纳吧

网友A:
旱稻不靠谱
除了大多数都会推荐的飘飘机塞斯纳什么的,你也可以考虑安装了简易三轴陀螺的 epo venus 3D。就一架飞机就可以带你从入门到激烈3D飞行

入门=体积适中空中容易辨别+超级慢飞+耐摔+场地要求简单+设备简单+电池便宜
激烈3D=超级灵活+足够的垂直动力+美观外表

网友:
玩过直机,改固定翼不算难,可以搞个9MM厚EEP材料的F3P飞,好处是简单好装,轻,基本炸不坏,掉地上捡起直接再来。场地要求也小。手丢起飞,不要跑道,降落时收油,让它直接往草地或软点的地上掉下来就是,只要不是头冲地冲着下来的就不会有事。

网友:
1.4米塞斯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旱稻不靠谱
除了大多数都会推荐的飘飘机塞斯纳什么的,你也可以考虑安装了简易三轴陀螺的 epo venus 3D。 ...

楼上说的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旱稻不靠谱
除了大多数都会推荐的飘飘机塞斯纳什么的,你也可以考虑安装了简易三轴陀螺的 epo venus 3D。 ...

这个答案,朕也觉得是极好的。

网友:
新手还是先从上单翼的塞斯纳玩起走吧,等玩到能完美起飞降落了再换机型吧

网友:
赛纳斯吧

楼主:
是塞斯纳吗?

网友B:
塞斯纳182的,1.4米适合新手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182的,1.4米适合新手

y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