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6-03):
我用天地飞的遥控,可是自带的
模拟器
用不了了,求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描述的太简单了

楼主:
天地飞后面可以插模拟器的吗?当把线都插好后和电脑链接没有反应,一开始以为是加密狗坏了于是又买了一套新的模拟器,可是遥控器和电脑链接后还是没有反应。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遥控好像要改成PPM模式的才能用模拟器

楼主:
要怎么改

楼主:
在设置里面改吗

楼主:
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
遥控器要设置成模拟器模式,而且你要告诉大家你用的是天地飞什么型号的,不同型号设置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天6二代

楼主:
天6二代怎样链接模拟器,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遥控和模拟器链接在一起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

楼主:
还有就是请问天6 二代遥控器怎样打开呀,打了半天也没打开,请指教

楼主:
遥控和模拟还有就是请问天6 二代遥控器怎样打开呀,打了半天也没打开,请指教
器链接在一起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

楼主:
天地飞遥控器与福斯遥控器那个好使

楼主:


楼主:
求高手指教天地飞和华科尔那个好,玩四轴,固定翼和直升机

网友D:
天地飞的好点,但我没用过帮不了你

网友C:
天6说明书上不是有模拟器说明吗,你没看,我搜了个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enku.baidu.com/view/cec9e26c25c52cc58bd6bebc.html

楼主:
遥控三角翼

楼主:
自制遥控三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