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舵机2S直驱供电方案~!

楼主(2014-06-03):
我LOGO600用2S锂电池给高压舵机供电。但是我用的是FUTABA7008SB.用的是S UBS模式。V8和7008SB接收机只有一根线来连接。但是问题出来了。电调和舵机连接线连接V8.    2S接收电供电进7008里.我的接收电连接线加粗了用了两根线.这样靠谱点.怕一根线会发生供电不足掉压.但是7008SB接收机和V8连接就只有一根总线连接。会不会供电不足。7008SB接收机是没问题因为我用了两路电给接收机供电。但是高压舵机是靠V8来供电的。V8的插孔里没有连2S的的电源.这样能行吗?  有没有更好更安全的办法。

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接线模式. 舵机电调都进接收机.但是70208SB接收机就只剩下两个通道了。一个是7通道一个是8 SB通道。我把2S电源连接这两个通道可以吗?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最可行的办法。也就是我2S锂电池线直接做4个舵机排针.直接给舵机供电.4个舵机的线都一分为二.舵机正负线连接2S接收电的排针里.还有根信号线进V8.这样是绝对安全的。但是这样麻烦。找不到合适的排针.家里没有废旧的接收机.

网友A:
V8和7008都支持高压的啊。为什么要弄的这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8和7008都支持高压的啊。为什么要弄的这么烦

我知道支持高压。哥们估计是没看懂我写的。 我的意思是一根线怕会掉压供电不足的情况。曾经发生过这种事。一根线连接飞机猛烈打舵会掉压。舵机停止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8和7008都支持高压的啊。为什么要弄的这么烦

不是这样子的,LZ的顾虑我也想到过,
7008用SBUS接V8之后,唯一能加BEC的就是接收机了,因为V8剩下的RXA是不能供电的,这个设计真是很蛋疼啊,
但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电流都只能通过一根线,来连接7008和V8,并且对舵机供电,
这样子就觉得很悬了,

这样一想,其实还是自带高压BEC的电调比较方便,直接插进V8,并且电调设计的时候信号线肯定也是满足了电流需要的,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RXA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好像大多三轴都有一个专门负责信号而不供电的。。

网友C:
跟楼主心有灵犀啊,最近刚准备把logo600升级高压舵机,2s直驱····听人说也就是直接2s接接收,sbus线插起走嘛·····

网友D:
SB模式下。V8难道没有备用的可供电的插口?
7008有4种模式。。模式1是1-8插口输出传统1-8通道。模式2才是1-7+8通SB。LZ去翻说明书。。传统模式可以接2个供电。

直供线可以用20号的硅胶线。。1根其实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B模式下。V8难道没有备用的可供电的插口?
7008有4种模式。。模式1是1-8插口输出传统1-8通道。模式2 ...

4个模式.一般都是用B模式的多. 不管用什么模式...总的来说V8和接收机连接 就一根线...一根线总觉得有点不放心怕供电不足。普通的粗点的60心舵机线也就一般。再粗一点的就不能夹头子了。我的想法是能不能V8和接收机之间有两根线来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模式.一般都是用B模式的多. 不管用什么模式...总的来说V8和接收机连接 就一根线...一根线总觉得有点不 ...

没用过V8。。我全是MB。
手上没工具的话。小罗模型那有成品100芯也就是20号线的直供线卖。。。1根60芯的。是不太靠谱

网友:
用sbus时 为什么不把连esc的线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呢 这样就解决了吧

网友E:
我是弄了个Y线,等于给V8加了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弄了个Y线,等于给V8加了个插座

哥们加个Y线好像并没有增加效率吧,

网友:
接收机用电少,V8用电多,  用Y线可以把电直接接到V8里,然后通过SBUS的线反过来给接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子的,LZ的顾虑我也想到过,
7008用SBUS接V8之后,唯一能加BEC的就是接收机了,因为V8剩下的RXA ...

是的,说的真透彻,所以说在S UBS下这样供电的确有点悬,只能用传统模式接线法,电调进接收机,7008接收机就还能剩下两个通道可以插供电线,剩下两个通道分别是7通到和8通道。但8通道是SB也可以插供电线吗?还有就是继续探讨下在S UBS下能解决这个供电问题吗?或者说把V8连接7008这根总线换粗点,换成100芯的20号硅胶线,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我还是比较倾向单独给舵机供电的方式,稳妥,舵机信号线进V8,正负线连2s.做个4个舵机排插放在V8旁边,这样就是麻烦做排插排针麻烦,影响美观,我装机比较洁癖不喜欢看到线乱七八糟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说的真透彻,所以说在S UBS下这样供电的确有点悬,只能用传统模式接线法,电调进接收机,7008接收 ...

貌似有高级的BEC是可以单独给舵机供电的,具体不了解,一般情况下也用不着,
不过LZ需要的话可以去搜搜看,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的是SGP HVX双向传输高压供电BEC

网友F:
2S电池带2根舵机线,一根直接给接收供电,一根做在电调那插头上,电调没BEC,直接可以把正负极并到电调的插头上。。。

网友:
还有个办法,换个大VB,一切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2S电池带2根舵机线,一根直接给接收供电,一根做在电调那插头上,电调没BEC,直接可以把正负极并到 ...

这样也行?一根做在电调那插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行?一根做在电调那插头上?

当然行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也行?一根做在电调那插头上?

但是要注意,电调的正极可以拔掉,负极不能拔掉,电调需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心有灵犀啊,最近刚准备把logo600升级高压舵机,2s直驱····听人说也就是直接2s接接收,sbus线插 ...

sbus线插  你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要注意,电调的正极可以拔掉,负极不能拔掉,电调需要回路。。

这样我觉得有点麻烦吧。 跟电调一起走。 那必须把电调线剥皮。或者两根线并在一起做个头子。但是两根线并一起做头子做不了。线太粗。 我觉得这样还是不理想。 我看看谁这样试过.按照S UBS模式接线。两根2S供电线都进接收机。这样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我觉得有点麻烦吧。 跟电调一起走。 那必须把电调线剥皮。或者两根线并在一起做个头子。但是两根线并 ...

服了,这点小问题还纠结,买2对2MM的小香蕉头就行了。。。。。一根线出来,焊在香蕉头上就行。也就是说,2S电池带2头子,一个是舵机头,一个是香蕉头。

网友F:
2根2S供电给接收机和一根有什么区别?你还是只有一根SB线给VB供电。。。。。你的问题是VB供电不够,最简单就是换大VB。。。

楼主:
引用 网友F:
2根2S供电给接收机和一根有什么区别?你还是只有一根SB线给VB供电。。。。。你的问题是VB供电不够,最简单 ...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啦。关键就是卡在这里了。接收机本来就带SUBS模式。放着这么方便的模式我不用。去用传统模式。就失去意义了。 关键就是这跟总线看看能不能像出什么好办法。加粗或者还能像办法多加一根线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啦。关键就是卡在这里了。接收机本来就带SUBS模式。放着这么方便的模式我不用。去用传 ...

只能加在电调上,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你相信SB那一根线的电流足够,还有么,就是换大VB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加在电调上,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你相信SB那一根线的电流足够,还有么,就是换大VB

第二方案“传统接线模式。 7008接收机还可以剩余两个通道。7通道-8SB通道。。。这样就够了。两根2S线插这两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行?一根做在电调那插头上?

这样就行,哈哈。不过不能断开电调的红色线,只断黑色线,然后把电池的红黑并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