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门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2014-06-03):
我前几周弄了一个400级别的四轴,东西都是新的,配置如下: XXD 2212  930kv 电机 *4  8045的桨      好赢20A 四合一电调    QQ飞控, 不挂任何东西,带电池全重大概 900克不到

我用了两块不同牌子的新的2200的电池测试续航,低压报警设置为3.7v,都只能悬停4.5分钟左右,请问这个正常吗?为什么续航能力这么差!!!!!!

网友A:
桨多大,换大一号 在不能就换电机。

网友B:
机架重了     电池电压 舍得太高   3.7还有百分之3.4十的 电量
  3.53.6

网友:
低压报警设置为3.6

网友:
悬停时间是短了一点,上面2位说了可能的原因,你充电时看下充进去多少参考一下

网友:
桨 不对吧。看着像8寸桨。

网友C:
3S上1047(400轴距放不下) 或9047。8045上4S。报警设置电压3.6V。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多大,换大一号 在不能就换电机。

槳是 8045的槳,但是貌似不能再大了,400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重了     电池电压 舍得太高   3.7还有百分之3.4十的 电量
  3.53.6

槳是 8045的槳,但是貌似不能再大了,机架空机是26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上1047(400轴距放不下) 或9047。8045上4S。报警设置电压3.6V。猜的

请问8045的桨要上4S的电池么?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槳是 8045的槳,但是貌似不能再大了,400的架子

400轴距应该可以上9寸的呀!你量一量看。

网友:
呵呵 可以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8045的桨要上4S的电池么?为啥

貌似效率,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