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大图、超详细D10加装RF24L01+模块爽飞V977

楼主(2014-06-03):
自从SUV大神研发出新固件后,D10飞V977成为可能。上周收了一架不带控的二手V977,自己在D10上装了RF24L01+模块,顺利爽飞。这里把加装模块的过程共享给需要的魔友。
一、D10控和RF24L01+模块有关焊点、针脚的说明

D10控上有6个焊点,上层一排的2、3、4、5焊点和右边的TCK、VDD焊点。RF24L01+模块买了6元多的那种,反正小鸡也飞不远。上面有8个针脚,针脚的定义看上图。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在D10的6个焊点焊上7根杜邦线(VDD焊点焊两根),然后把杜邦线另一头的插座插到RF24L01+模块的针脚上就大功告成了。
D10控上6个焊点 RF24L01+模块针脚
上层2焊点 SCK
上层3焊点 GND
上层4焊点 MOS
上层5焊点 MSO
VDD焊点 VCC
VDD焊点(和上面那个VDD是同一个哦) CE
TCK(控里的配置文件要对应为a14) CSN
焊点和针脚的连接关系看上表,看不懂也没关系,下面还有看图说话。
二、制作杜邦线

取一根7排的杜邦线(我是从40根一排的杜邦线上撕下了7根,淘宝卖6元一根)

剪成这个样子。

把杜邦线的一头焊在D10控的6个焊点上(VDD要焊两根)。
三、安装RF24L01+模块

RF24L01+模块打个2mm洞,小心不要打在天线上,这个洞可以穿螺丝固定在D10控里;把杜邦线另一头的7个插座插在RF24L01+模块对应的针脚上。

在D10上找个位置固定RF24L01+模块。我是装在控的左下方,位置刚刚好。
ok,把控盖盖上,螺丝上紧,大功告成了。
另外这个模块的控制距离差不多10~15米,超过了失控,飞机直接掉下来,呵呵。反正我只在身边飞,一般距离不出5米。想距离更远的就装增强的RF24L01模块吧。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 大图片自动压缩上传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不留。

网友A:
这个距离也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距离也太近了吧~

是啊,我想这个模块是不是无线鼠标一类的设备用的?我是淘宝上随便挑了一个便宜的买的。

网友:
上飞行视频。

网友:
国际惯例,抢沙发的不止楼主一个人。
好手艺,SUV大果然资深啊

网友B:
这个6元多的24l01模块完全不靠谱的,只适合用于开发调试用,我试过在室内用大功率wifi,几米内就可以导致通信中断, 此外由于v977的通信协议只有固定的四个跳频点,室外飞行遇到其他的遥控同样容易失控。 虽然deviation已经将固定的四个跳频点改为随机的四个频率来降低被其他2.4G通信设备干扰而失控概率,但是由于接收机设计所限,对频以后就不再改变,抗干扰能力依然不足,希望厂家下个版本参考fbl100/hp100的通信协议(20组以上的跳频频率,每次开机重新生成),进一步改进v977通信协议。 如果要在devo6/8/10/12加装nrf24l01+高频头,请参考聪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183&extra=page%3D2
1。高频头必须有2.4G天线和PA(功率放大器)模块, 淘宝上卖35元左右
2。需要将CE和VCC连接才能使功率放大器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6元多的24l01模块完全不靠谱的,只适合用于开发调试用,我试过在室内用大功率wifi,几米内就可以导 ...

我想买这种带陶瓷天线的,这样更容易放控里面,不过不知道陶瓷天线(和覆铜板印刷的简易天线以及象聪少用的那种自制螺旋天线比较)的效果怎么样,向您请教。

网友D:
楼主好人做到底 遥控设置参数也留下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做到底 遥控设置参数也留下吧 ~

这个应该直接用的SUV大神的配置了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623&highlight=suv,不过固件现在有更新,好象是解决偶尔掉频的问题,自己到对岸的帖子里去找吧,新版固件应该是3.6.3

网友:
已改,爽飞977中,知道楼主发帖不容易,支持热心高手帮助菜鸟~!像你学习。

网友:
楼主杜邦线和插头制作规范,顶一个!  模块选+版本的是对的,但是如SUV大所说,要带PA才行啊,否则距离远了要掉机机

网友:
继续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买这种带陶瓷天线的,这样更容易放控里面,不过不知道陶瓷天线(和覆铜板印刷的简易天线以及象聪少用 ...

这种陶瓷天线好像蓝牙用得比较多,效果肯定比PCB印刷的好,不过这种陶瓷天线都是小功率的,不知能否负荷PA的20DB功率。内置高频头可选那种带IPX插座的,配一条2DB的IPX的内置铜管天线飞飞小机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陶瓷天线好像蓝牙用得比较多,效果肯定比PCB印刷的好,不过这种陶瓷天线都是小功率的,不知能否负荷P ...

能够同时找到两样东西在一家销售的太难找了,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够同时找到两样东西在一家销售的太难找了,能不能指点一下。

问一下卖家,一般都有天线配的,让他送一条。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啊。。。。。。。。。。。。。。。

网友F:
请问977的3G/6G/3D模式的切换如何设置,所属的通道名称是啥,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977的3G/6G/3D模式的切换如何设置,所属的通道名称是啥,求指导,

可以在控的设置里制定一个二段开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控的设置里制定一个二段开关。

谢谢,已经找到开关设置地方了

网友(2014-07-03):
牛人牛人牛人牛人牛人

网友G:
请问下大神  我把fbl100的高频头拆了 想装到D10里 发现跟教程里的高频头不一样啊、、、怎么弄  悲剧了

网友:
想改的,动手能力太差了,不折腾了!原厂垃圾控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大神  我把fbl100的高频头拆了 想装到D10里 发现跟教程里的高频头不一样啊、、、怎么弄  悲剧了

...

看看高频头的芯片型号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根据芯片的针脚定义确定接线。

网友:
技术贴 收藏了

网友(2014-10-03):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控的设置里制定一个二段开关。

怎设置3G/6G模式啊,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已经找到开关设置地方了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我用的是D7E改装控,加了两个三段开关,不知道设置3G和六轴!求教!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B:
这个6元多的24l01模块完全不靠谱的,只适合用于开发调试用,我试过在室内用大功率wifi,几米内就可以导 ...

请问老师   977 用您的哪个版本的固件比较稳定  之前看过一个您回复的帖子 说是3.3是最稳定的版本  现在呢?都出4.X  我应该下载哪个版本?
在淘宝上看见两个 高频头 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请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516229534&spm=2014.21600712.0.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32304992&spm=2014.216007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