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直升机上面的gear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4-06-03):
之前飞的有副翼,都没接gear,在固定翼上面是脚架,但是在直升机上是什么呢?请大神们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5通道?感度线

网友A:
尾舵感度调整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感度调整通道

恩,多谢多谢

网友:
沒錯,3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