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磷酸铁锂电池包串联使用接线对不对

楼主(2014-06-03):
有两包24V的磷酸铁锂电池包,想串起来成48V电池包直接给电动自行车使用。同时也可以外场充电电源。
请各位帮忙看看接线对不对。

附件 电池组.zip (10.84 KB, 下载次数: 8)    这是CAD图。请帮忙修改。   多谢!

网友A:
附件解压后看不到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解压后看不到东西啊

解压后是乱码。

楼主:
哎          单位文档加了密。一会儿重新画。

网友:
两电池正负极对联另一个正负极就可以输出48伏特了。

网友:
最好是容量、内助一致哦!

楼主:
图上了。看看留住两块原配电池保护板         能不能串用。

网友:
认为正确的接线图:

楼主:
这样接  无论是充电还是放电。右边那块保护板上的充、放线路是单独了。左边那保护板块电流都会同时通过放电和充电的电路。这样对于左边那块电池的保护性就没有右边那块好。

串联要是能够达到右边那块电路板那样,   充、放电时的电流各走各的路线就好了。

网友B:
P-是负极输出线   C—是充电输入负极,正极是直接输出,2个电池组并联的话正极接正极,P-接P-,充电C-不可并联要单独充电,输出正极最好加接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避免2个电池组电压不同时互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是负极输出线   C—是充电输入负极,正极是直接输出,2个电池组并联的话正极接正极,P-接P-,充电C-不可 ...

现在需要的是     串联变成48V20AH的。

网友:
C1、C2、是原24V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