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450起飞前倾很厉害

楼主(2014-06-03):
新手求助!F450起飞前倾很厉害油门大了直接头撞地!怎么回事?将电机都是对的 弄不了了 大神么教教把...QQ326715154

网友A:
是不是机头太重,或者是平衡问题,油门行程校对没,你用的什么飞控,说出来大家好帮你

网友:
校准陀螺仪

网友B:
各种校准后,是不是浆反了,还有飞控方向不能反,有次我故意放反测试,也是直接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头太重,或者是平衡问题,油门行程校对没,你用的什么飞控,说出来大家好帮你

就是普通新手用的KK飞控  油门行程校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校准后,是不是浆反了,还有飞控方向不能反,有次我故意放反测试,也是直接翻!

飞控方向是什么意思??

楼主:
等等我去上视频

楼主:
不会发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方向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按照正确顺序把1234号电机接好了,并装到机架上了,此时你的飞控板的“前方”也必须对应你定义的机架的“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按照正确顺序把1234号电机接好了,并装到机架上了,此时你的飞控板的“前方”也必须对应你定义的机 ...

这个安装对了 ! 就是前倾 油门校准都对了

楼主:
红的是前

网友B:
红的是前,那么飞控的前也必须对着红的,如果没问题,那么把桨先卸下来,推一点油门,看看四个电机的转动方向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的是前,那么飞控的前也必须对着红的,如果没问题,那么把桨先卸下来,推一点油门,看看四个电机的转动 ...

1.3.是顺的!安的反将2.4是逆转的安的正将
这对了吧?

楼主:
前倾校准第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3.是顺的!安的反将2.4是逆转的安的正将
这对了吧?

不是我说你,哎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去搜搜KK的教程了,好像基本的你还不太知道,多潜潜水,要不装上容易炸

网友:
赞这个回复

楼主: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LZ你NB这种图都看不懂!

楼主:
店家就是这么教我安装的!你告诉我下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就是这么教我安装的!你告诉我下怎么安装

你是看不懂英文 还是圈圈的颜色,还是浆的形状,还是箭头方向?

网友:
坑货,明显第三个浆装反了。。。

网友:
13逆 24才顺

网友:
1.3是带R的浆,24是没有R的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种校准后,是不是浆反了,还有飞控方向不能反,有次我故意放反测试,也是直接翻!

那很有可能是电机的电调线顺序前后颠倒,,,我曾遇过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很有可能是电机的电调线顺序前后颠倒,,,我曾遇过这情况,

刚看图,,桨也装错了,,平行的第一排两个桨是方向相反的向里打的,第二排则是方向相反向外旋转,,,,对桨则是方向相同的,,正3       反1     你应该按这个方向装桨和这个顺序装电调,                                                                                                    上
                                                                                                    反2         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