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 450的单向设计真的是一大败笔!!

楼主(2014-06-03):
昨天FORZA 450单向打滑,在空中尾巴抽了几下,然后突然就没尾巴了,开始***自旋,炸鸡收场,回去修机的时候,拆掉旋翼头,空转,也能感觉到单向打滑,在转的时候,用手捏一下主轴,一受力,打滑更严重,把单向设计到马达齿里面,真的是一大败笔,现在只有更好单向轴承,看看能不能解决,哎!

网友:
单向在马达齿里真的是设计败笔,就像当年的泰世飓风425一样,当主旋翼高速转时若将油门拉低,或者熄火的时候,在大齿轮的带动下,小齿轮高速旋转,而单向轴承不咬合时是耐不住长时间高速旋转,在飞的时候频繁的高低油门就会有单向轴承过热的问题,单向轴承很快就会废掉。单向装在主旋翼上就可以有效避免单向轴承高速干磨的问题,因为主旋翼一般转速也就3000~2000转以内。

网友:
错!单项在小齿比在大齿好!单项貌似很难做到同心,单项在大齿容易使大齿偏摆,在小齿能避免大齿偏摆引起的震动。3D都用定速,自旋降落才用得到单项。
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
支持3楼,前面两个也不想想,换大齿单向容易还是拆马达换单向容易。

而且这样结构主轴和尾轴驱动结构最简单,简单就是美,震动和噪音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3楼,前面两个也不想想,换大齿单向容易还是拆马达换单向容易。

而且这样结构主轴和尾轴驱动结构最 ...

关键的问题是,马达轴上加单向,太小了,我说的是单向打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马达轴上加单向,太小了,我说的是单向打滑

打滑跟内部轴粗细没有关系,你拿一个不合适的单向套在主轴上也会打滑
这个没有绝对的,跟单向放哪里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滑跟内部轴粗细没有关系,你拿一个不合适的单向套在主轴上也会打滑
这个没有绝对的,跟单向放哪里没关 ...

JR的马达轴,JR的马达齿,打滑,那就证明马达轴的加工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JR的马达轴,JR的马达齿,打滑,那就证明马达轴的加工精度不够

JR这机上市时间也不短了,我认识的几个模友飞这机的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自己先后用了14T和15T两种齿,也没有这种情况。

生产过程中品质不一致始终存在,我的JR马达座固定孔就没有螺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是生产环节品控导致的,跟设计无关。

就像泰世X3的单向和钢套也有人提出说容易损坏,别说飞,还没装上就坏了。那人家单向也是在主轴上的,传统安装方式,那能说X3的单向设计是个败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3楼,前面两个也不想想,换大齿单向容易还是拆马达换单向容易。

而且这样结构主轴和尾轴驱动结构最 ...

但实际用下来单向的寿命确实很短,很容易就打滑。

网友:
这个设计还可以吧,我就没遇到楼主这种事

网友:
单向在主轴的也有出现打滑,关键是看轴承的质量,JR450单向打滑还是很少见,再个单向是要定期保养的,特别是大飞机,建议楼主更换质量好的单向还要定期加单向润滑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3楼,前面两个也不想想,换大齿单向容易还是拆马达换单向容易。

而且这样结构主轴和尾轴驱动结构最 ...

我的也打滑了,单向放在电机齿轮这里确实容易控制震动。不过那个单向要是坏了,几乎只有连电机齿一起换才行。旧的单向拆出来可是需要顶级的技术活儿+工具,搞不好就废掉电机齿,新的单向也装不回去。大家试试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打滑了,单向放在电机齿轮这里确实容易控制震动。不过那个单向要是坏了,几乎只有连电机齿一起换才 ...

传统单向,你没有工具能换好么?没有工具,基本也是要废掉中心座的,要不就是连中心座一起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统单向,你没有工具能换好么?没有工具,基本也是要废掉中心座的,要不就是连中心座一起换的

中心座的单项用榔头就能砸出来,拿东西一垫,根本不会花。
那么小的马达齿,我真不知道怎么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心座的单项用榔头就能砸出来,拿东西一垫,根本不会花。
那么小的马达齿,我真不知道怎么砸。。。
...

一砸出来中心座那薄弱的一层早变形了

再一砸砸进去又变形一次

你以为你看不出来就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砸出来中心座那薄弱的一层早变形了

再一砸砸进去又变形一次

YT450PRO的中心座,拆换多次没有任何问题。。。
谁让你垫着最薄那里砸? 当然是垫在轴承旁边的那个固定座上了,厚度就是单向轴承座的长度。
如果能砸坏,用专用工具照样拆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YT450PRO的中心座,拆换多次没有任何问题。。。
谁让你垫着最薄那里砸? 当然是垫在轴承旁边的那个固定 ...

所以一向都是连中心座一起换

别以为你眼睛看不出就没问题

无X者无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向都是连中心座一起换

别以为你眼睛看不出就没问题

照你说的,工厂往上装的时候也变形了, 全部都是紧配的。
你喜欢换中心座,那你就去换吧。。。。 你家有没有千分尺?有没有变形用眼睛看?我可没说过用眼睛看。。。
马达齿里面装单向是个好设计。。。这话你爱听吧?
设计得这么好,新出的伊藤版90SG怎么不用呀?Syphide E12 怎么不用吖? 哦不是一个系列的,噫,怎么最新的Forza 700也没用??
JR是不是脑壳烧了这么好的设计不用?自己上HF去看看,有没有人骂msh的单项项轴承。。。。

最后那句话“无X者无畏”是说给你自己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照你说的,工厂往上装的时候也变形了, 全部都是紧配的。
你喜欢换中心座,那你就去换吧。。。。 你家有 ...

说了多次了,这不是设计的问题,是生产质量的问题

话都看不懂,怪不得也没意识

印证了无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了多次了,这不是设计的问题,是生产质量的问题

话都看不懂,怪不得也没意识

你在说你自己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在说你自己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