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GPS定位与实际位置差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03):
6H GPS定位与实际位置差1km如何解决

网友A:
差1km 没可能把. 你咋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k

网友D:
中国的网络地图都是有人为加偏的,除实际导航时的实时显示比较可靠外,通过经纬度再次定位时都有一定的偏差。网络上有几个纠偏的网站,自行百度一下吧,输入经纬度后会显示正确的定位。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将定位信息通过串口输出模拟实时定位,在导航软件中显示正确的定位信息。

网友E:
没试过,学习一下

网友F(2014-07-19):
换个地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