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着飞着尾波箱就偏了?

楼主(2014-06-03):
如图,请问是我螺丝上得不够紧吗? 正确的安装应该是平行,一点都不向左右偏吗?

网友A:
用M2.5螺丝改装件 飞越有卖的 另外你水平翼底座装反了。

网友:
水平翼底座没反。。只是没装水平翼
LZ的塑料扣不行就用金属的,。。轴传都是能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2.5螺丝改装件 飞越有卖的 另外你水平翼底座装反了。

能给个正确的安装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正确的安装图吗?

安装没错,看着怪怪的,原来是没装水平翼。

网友:
先把高频振动解决!

网友B:
问题没出在后面吧,看是不是前面尾管没插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出在后面吧,看是不是前面尾管没插进去啊

前面插进去了,还裹了层胶带,还画了跟线在尾管上做参照

网友B:
尾管正常的话前面有个卡曹刚好卡住,后面有个孔也是刚好固定尾波箱那塑料刚好插进去,你装好的话想让他歪都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正常的话前面有个卡曹刚好卡住,后面有个孔也是刚好固定尾波箱那塑料刚好插进去,你装好的话想让他歪都 ...

尾管确实没歪

网友B:
尾波箱那块的孔对上了没?

网友C:
你是打到尾桨了吧 还有 尾组固定有个销子啊 你的没有个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箱那块的孔对上了没?

塑料销子貌似是断了一截,不够长了 下次买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打到尾桨了吧 还有 尾组固定有个销子啊 你的没有个孔吗?

问题已找到,就是这个销子断了一截 感谢热心的各位!

网友:
暴力降落了吧…

网友:
扭紧螺丝会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塑料销子貌似是断了一截,不够长了 下次买个了

换铝合金的

网友:
我的也曾经这样,换金属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