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4-06-03):
请问一下大家,玩航拍换什么遥控好?云台是不是可以由遥控单独控制?

网友A:
通道越多越好  玩上多轴才发现的。以前的固定翼和直升机  6-7通道够用了。结果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越多越好  玩上多轴才发现的。以前的固定翼和直升机  6-7通道够用了。结果多轴...

是啊,以前玩固定翼用的天六,现在玩APM只能切一个模式,郁闷,所以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关于遥控控制云台的问题。

网友B:
可以单独控制,FUTABA,肯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控制,FUTABA,肯定啊

便宜点的遥控,比如天地飞能单独控制六轴和云台不?

网友C:
FUTABA是首选。FUTABA是不二的选择,但缺点是接收机太贵,一个接收机就可以买个国产的控了。
所以,如果手头紧张那就国产控吧。比如华科尔的D10、乐迪的AT10或天地飞9都不错啊。
华科尔的D10是贫民级的神控,
乐迪的AT10不管是外形还是软件界面等都和FUTABA 的10C一样,素有国产10C之称,
天地飞9第二代估计是市场拥有量最大的一款控吧。
不过我没有,10C和D10是目前我在使用中的两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是首选。FUTABA是不二的选择,但缺点是接收机太贵,一个接收机就可以买个国产的控了。
所以,如果手 ...

意思是买D10?咱就是平民,玩不起太高端的,我看用天七的人挺多的,天七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买D10?咱就是平民,玩不起太高端的,我看用天七的人挺多的,天七能满足要求吗?

两个天7,一个控飞机 一个控云台

网友D:
我是在用D10。没有其他建设性建议了。。。。楼主自行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用D10。没有其他建设性建议了。。。。楼主自行考虑吧。。。。。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天七只有7个通道,玩多轴的话不够的。个人认为玩多轴的话至少要8个通道。
如果楼主的多轴只是挂狗之类的话(占用一个通道做府仰)那七通道也能用。
我就是从小坑跳到大坑的例子之一,想必楼主也不会例外的。
所以,楼主既然选择国产控的话就华科尔的D10、乐迪的AT10或者天地飞9应该是你不二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七只有7个通道,玩多轴的话不够的。个人认为玩多轴的话至少要8个通道。
如果楼主的多轴只是挂狗之类 ...

别提了,都是泪,想当年啥都不会玩一口气买了六百多的固定翼马达涵道什么的,现在压箱底呢,哎,爱上多轴了。刚买了六轴机架,还没定好上什么马达,对了,哥们,顺便帮我推荐一下吧,ATG600六轴机架,配什么马达合适?

网友:
小六轴呀。其实小六轴很尴尬,最主要体现在航时上。因为轴距小,所以只能上小电机小桨,因此注定航时不长。

楼主:
不知道,2215电机10寸桨,配狗云台和狗,4S5000电池续航能达到多久?

楼主:
以前同样配置,680四轴,能飞到18分钟

网友(2014-07-18):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