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天地飞和华科尔那个好,玩四轴,固定翼和直升 ...
求高手指教天地飞和华科尔那个好,玩四轴,固定翼和直升机

楼主(2014-06-03):
求高手指教天地飞和华科尔那个好,玩四轴,固定翼和直升机

楼主:
遥控和模拟还有就是请问天6 二代遥控器怎样打开呀,打了半天也没打开,请指教
器链接在一起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

楼主:
遥控和模拟还有就是请问天6 二代遥控器怎样打开呀,打了半天也没打开,请指教
器链接在一起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
求高手指教天地飞和华科尔那个好,玩四轴,固定翼和直升机

网友A:
额……你都固直多旋翼三修了还用天六?好歹也14SG吧

楼主:
14SG多少钱

楼主:
哦,那天地飞遥控器怎样拆呀,求指教

网友B:
多面手吗?什么都玩的结果是什么都不精

网友B:
听楼上的入个好控,futaba jr都可,可以专修一种,其他当娱乐

网友C:
您好
天6 二代遥控器怎样打开
摇控器取下螺丝后,后盖向上提再向后拉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是天线环卡上了

楼主:
问题就是那天线环那

楼主:
问题就是那天线环那打不开,怎么解决呀,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