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花牌2221 KV1880电机飞450 电源3S转速低

楼主(2014-06-03):
弱弱的问下,花牌2221 KV1880
电机
飞450 电源3S转速低,大家都是配什么齿轮的?马达齿和大齿轮配多少T的??
我飞450 电源3S,马达齿14T,大齿150T,转速好像很低,3/4油门才能飞起来,有点失速,方向也不好控制。。什么问题呀???

楼主:
我飞450 电源3S,马达齿14T,大齿150T,转速好像很低,3/4油门才能飞起来,有点失速,方向也不好控制。。什么问题呀???

网友A:
6s马达你用3s电,你说怎么飞 最大转速也才2000转,

网友B:
楼上正解,换6s电池

网友C:
要不换3500KV电机也行。

网友C:
看你的电调支持不支持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换3500KV电机也行。
好的,我换下6S电池试试

网友D:
无语了。。。不过3S电池也能飞6S电机,转速低,时间长,悬停好帮手

网友E:
哈,电机的KV值一般要和电池配合的,1880KV电机确实要配6S电池,配3S电池转速明显不够,基本上只能勉强飞起来。解决办法:要么换6S电池,要么用3S电池换3200--4000KV的电机。

网友F:
只能配6S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