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问个小白问题,对频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6-03):
遥控器
和接收机对频的方法我基本知道,但是对频原理一直不明白,接收机搜索到发射信号频率,可遥控器怎么知道接收的频率?对频时控和接收是双向通讯还是单向通讯?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遥控器一直在发送信号,每个遥控器有自己固定的信号和编码,不会混淆,接收机是搜索附近的遥控器信号,搜索到信号就记录下来了,对频就成功了,遥控器的发射信号是不变的,改变的就是接收机。只知道这些了

网友C:
帮顶,我也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D:
有趣的东西
但是飞友一起飞时或一起打开控及接收机
那不就会混乱了

网友E:
简单说来就是钥匙和锁的关系

网友F:
简单说来就是钥匙和锁的关系 说的太好了

网友G: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一个遥控同时可以对频成功2台接收机? 也就是可以同时操作2台飞机。

网友H:
一个控可以和若干个接收器对频,但是同一时间只能操作一个。

网友A:
記得遥控器中, 可設定 固定 ID 或隨机 ID, 如上所說 "每个遥控器有自己固定的信号和编码", 這麼那個 ID 接收器 怎知道??

网友I: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