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公斤级别的多轴,装机配置,请各位模友各抒己见

楼主(2014-06-03):
想配一套10公斤级的多轴,一直犹豫是用6轴(飞越810和960)还是用8轴(有没有合适的鸡鸡),电机使用朗宇4110或者4112,桨用15寸小不小呢?这么配不知道够不够啊……本人菜鸟,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图片全是白的?肯定是910啊,10KG,桨小不了

网友:
据说:空载荷 可以飞 25分钟 !

网友:
10公斤级厉害的,

网友B:
15寸浆,4110电机,很累很累

网友:
电机效率最高的配置(桨什么的)50%拉力的时候*电机数就是你要的东西了

网友C:
你图片上方的也就2-3公斤

网友:
一般50%航行,是全部重量的50%还是空机的50%

网友:
期待你机机出世

网友D:
4110很勉强.......,4112吧,不过4112也没大多少.......,上5开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全是白的?肯定是910啊,10KG,桨小不了

飞越的机架怎么样啊?有人说太硬,不知道怎么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10很勉强.......,4112吧,不过4112也没大多少.......,上5开头的吧

求推荐合适的品牌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上方的也就2-3公斤

多谢指导,我图片上的是前几天装的F550,有点小,用来练手,准备装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寸浆,4110电机,很累很累

久仰老高大名,我是新手,还请高兄多多指教啊!

网友E:
最少6字头以上的电机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少6字头以上的电机为宜~

6字头?还不多见哦,感觉4的比较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字头?还不多见哦,感觉4的比较多啊……

动力必须冗余,特别是大载重更是要如此

网友F:
呵呵,6字头的,只有双天有吧?要不就TM的U8,U10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6字头的,只有双天有吧?要不就TM的U8,U10啥的……

用不起啊……神级装备

网友:
我想知道大多轴如果用固定翼的电机,除了耗电量大,还有别的限制因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久仰老高大名,我是新手,还请高兄多多指教啊!

5010,18寸仿TM碳浆,铂金30电调,wkm飞控,X8结构,轴距1050,---10公斤。12-15分钟无压力。

网友G:
10kg还15寸桨,那基本就得8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0,18寸仿TM碳浆,铂金30电调,wkm飞控,X8结构,轴距1050,---10公斤。12-15分钟无压力。

X8与V8比有什么优势吗?感觉X8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kg还15寸桨,那基本就得8轴了。

六轴,大桨能搞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0,18寸仿TM碳浆,铂金30电调,wkm飞控,X8结构,轴距1050,---10公斤。12-15分钟无压力。

X8用什么电机?每轴一个电机双出轴还是上下各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大桨能搞定不?

6轴大桨大电机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