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讨论YT500DFC用VBAR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03):
新购入YT500DFC套机(不要3GX)版本,三轴用的是泰世黄V8***版。
装机好联调的时候,斜盘三颗舵机用金属舵机臂无论内孔和外孔,集体螺距80-110中,集体螺距超大,及时调到80,集体螺距仍有15.6。
金属舵机臂肯定弃用。
再装上原配的塑料舵机臂,用最外孔,降到80,最大螺距仍有12.6。即使这个能忍,但是由于舵机臂很厚,球头锁进去后螺纹出不来无法锁螺母,安全性无法保证,另外,用塑料舵机臂,最大集体螺距是降下来了,但是连杆很斜了,别扭的很。
请问大家YT500用V8,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大师你好,根据经验来说你升级到Pro版本就可以解决,不用换舵机臂,还是使用金属的就好了,pro版本可以通过十字盘运动量减小,循环螺距不一定要8度,那只是一个初始建议值,我们以前飞行时循环螺距的数据都是调到110飞的,总之快 速版的很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好,根据经验来说你升级到Pro版本就可以解决,不用换舵机臂,还是使用金属的就好了,pro版本可以通过 ...

万分感谢!这就升级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这就升级去!

不客气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500,学习中!

网友B:
真蛋痛........看来亚子500无缘vbar了!
舵机的行程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用,也就是说控制精度会严重下降,这样情况下“暴力与直接”的DFC你还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蛋痛........看来亚子500无缘vbar了!
舵机的行程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用,也就是说控制精度会严重下降,这 ...

应该是***版的V8才蛋疼吧?

网友(2014-07-13):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版的V8才蛋疼吧?

不管什么版的V8,都可以升级到PRO。升级成PRO后就没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