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小弟想做个点焊机。

楼主(2014-06-03):
昨天去废品站买了两个微波炉变压器想做个点焊玩玩,但知识有限。有高手指点一二吗?又或者有相关的网址发几个上来跟着学习学习,在此先谢谢了!
割开时线圈搞坏了

楼主:
那边上不了,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网友:
拆掉高压组  用10平方以上铜线绕3-5圈  电压2-5V都行

网友:
电路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983&extra=

太感谢了,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呢!这回好了可以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983&extra=

大哥,我今天把铝线那绕组搞坏了,用细铜线那个做初级线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今天把铝线那绕组搞坏了,用细铜线那个做初级线可以吗?

细铜线那组做初级肯定不可以地   看来楼主DIY经验不足啊  竟然把初级搞坏了。。。。。。不会是你把初级当次级给咔嚓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铜线那组做初级肯定不可以地   看来楼主DIY经验不足啊  竟然把初级搞坏了。。。。。。不会是你把初级当 ...

是的,变压器是35元买的
现在想用铜线绕一个初级线圈

网友:
别茫然下手干,先看看有关的帖子,积累一些知识再干,成功的把握会大得多。初级线圈的匝数和线号直径与次级的输出电流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自己没有绕线的经验就别绕了  35元也不算贵  拿着你拆下来的次级(看看是不是铜线)再去折个价买一个吧   DIY胆大的同时心也要细  变压器的焊接部位不必分开  把次级两端先用钢锯截断(注意不要锯到初级)然后用冲子把里面的冲出来  在穿绕次级就行了

网友(2014-07-14):
多看看论坛上有好多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的视频有一个变压器改的也有两个变压器改的,先学习再动手免得走弯路或出危险。

网友(2015-06-28):
老早收藏的,照着数据绕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