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的问题,弱弱的咨询一下。

楼主(2014-06-03):
各位大侠好,目前大多都是无副翼直机,从无副翼原理上看 应该是无副翼接管了控的很多功能,如果在入控 是不是就可以用便宜一些的?

网友A:
控用便宜的干嘛呢   又不是易损品   买台好点的就不用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用便宜的干嘛呢   又不是易损品   买台好点的就不用再换了

不是米人 能省就省啊,呵呵。三轴接管了控的很多功能 贵的控是不是很多功能相对而言就丧失了? 花钱买了很多不需要的功能。

网友:
D10准没错

网友:
最起码也得d10才算是入门控吧

网友:
如果想长期玩下去,控就直接上好的,futaba或jr

楼主:
多谢 各位指导

网友:
F或JR或Spektrum7通以上2.4G就行。国产就乐迪AT10吧,他的9通也快出了。

网友B:
无副翼和有副翼控没区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和有副翼控没区别的吧

个人认为有、无副翼控没区别 只是无副翼控的一些功能被陀螺仪接管了 所以控就不一定非要功能很全 价格较高的控。不如将控剩下来的钱 升级三轴。

网友C:
要不就买一千以下的,要不就买三千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买一千以下的,要不就买三千左右的~~

谢谢·

网友:
d10大小通吃~~目前服役中

网友:
缺钱D10,实在没钱D7,有钱日控

网友:
高端控和低端控还有区别,手感顺滑,信号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米人 能省就省啊,呵呵。三轴接管了控的很多功能 贵的控是不是很多功能相对而言就丧失了? 花钱买了 ...

飞机可以飞差点的  控还是省点买太好点的

网友:
看楼主怎么打算的, D10的电位器确实不怎么样。如果想便宜点上JR的XG7吧,这个不错,Futaba的14SG性价比很好。

网友:
不缺钱还是JR或者FUTABA10通以上为首选

网友:
如果单单说功能,D10完全足够玩电直了,但如果硬要扯到手感上,低端控的手感和中端的,那时没啥好比的,再者,就是一些新手看似莫名其妙,完全都不会去用到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