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用什么油散热和润滑更好一点?

楼主(2014-06-03):
软轴用什么油散热和润滑更好一点?

网友A:
不是润滑的问题,是你的轴系安装没到位,不顺滑。再好的润滑油也没有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硬轴好,自己玩又不去打比赛,用不着老是调整轴系吧。一根硬轴做好润滑可以用到你船壳变形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润滑的问题,是你的轴系安装没到位,不顺滑。再好的润滑油也没有用!

怎么看有没有安装到位  能详细的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硬轴好,自己玩又不去打比赛,用不着老是调整轴系吧。一根硬轴做好润滑可以用到你船壳变形都不会 ...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C:
硬轴定期换换轴承就可以了!!软轴是换王管!

网友:
明显摩擦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轴定期换换轴承就可以了!!软轴是换王管!

这回懂了

楼主:
准备换新的 好好保养了

网友D:
问题重复了,论坛上早已解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重复了,论坛上早已解答过

恩  这次是附加的图  就是想问问用什么油更好一点